拍摄文字内容图片,打印效果不好,怎么处理好?

楼主(2021-09-18):
直接打印出来,整个图片像蒙上了一层灰色,大的文字模糊,能分辨,
小的文字看起来很吃力,怎么处理比较好?

看图片文字很清晰,打印效果为啥这么不尽人意呢

试过用Photoshop调亮度和对比度,
打印效果有提升,
但是打印出来有些地方文字过淡,有些地方背景灰色又有点多,怎么回事
(PS中看着效果还行,但是打印出来为啥和PS展示效果差距挺大,要多次打印,并调整亮度对比度,这也太麻烦了

有什么软件,打印预览的效果和实际打印效果较接近呢

网友:
http://www.legalsoft.com.cn/yuanben.html

https://www.cnblogs.com/Charltsing/p/PictureCleaner.html

可以试试这两个软件。

网友:
买一台HP CP1025彩色激光打印机。大概1500元而已。

打印效果除了彩色,图片精细程度起码比普通黑白激光打印机高100倍。

感觉黑白打印机只是基于点整,没有图像引擎,所以打印图形出来效果非常差。

图:我给小孩打印作业的两台激光打印机。

上面是黑白激光,打印Word,pdf和excel文档。

下面激光彩色,打印图片。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打印机呢?我之前为了想打照片收了个二手的六色喷墨打印机,结果发现发文字效果很一般,而且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打印机呢?我之前为了想打照片收了个二手的六色喷墨打印机,结果发现发文字效果很一般,而且太 ...

你要文字效果好,并且打印速度快、免维护,肯定是激光打印机。

网友:
如果是黑白文字 用直方图处理最简单

网友:
推荐微软Lens,手机拍照后可以做梯形校正,黑白二值化处理,处理完后的文字就对黑白激光打印机比较友好了。

网友:
微软的Lens好像整合到office里面,好像没有独立的了,半年前也想找lens,至少在ios上我找不到,也不免费。

网友:
装个扫描全能王app。

网友:
折腾软件,效果不会好的,又浪费时间。

还是换激光彩色打印机吧。

网友B:
IOS的话扫描宝,可直接输出PDF,效果和扫描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S的话扫描宝,可直接输出PDF,效果和扫描差不多

扫描不是问题,扫描完是灰度图,黑白激光打印机打印效果很差,需要做二值化处理才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扫描不是问题,扫描完是灰度图,黑白激光打印机打印效果很差,需要做二值化处理才清晰。 ...

对,这软件就可以处理好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