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工业级PCIE转千兆网卡芯片或者USB3.0转千兆网卡芯片

楼主(2021-09-18):
RT:求推荐PCIE转千兆网卡芯片或者USB3.0转千兆网卡芯片,项目有双网口要求,现在只能再加一路转换的了。
主要是满足-40°C~85°C工业级要求,国不国产次要了。
找了intel的I210,这个工业级太贵了,其它的芯片也没找到。
论坛大佬们有推荐吗?

网友A:
i210贵是近期涨价的原因导致

楼主:
对了,补充一下,PCIE这块只支持到 X1X2,网讯的WX1860AL2需要X4,也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10贵是近期涨价的原因导致

太贵了,一片五六百,估计短期也降不下来。

网友:
nxp imx8可以满足把

网友B:
最近转做Microchip了的,发现这家印裔屌丝CEO,惨淡经营,持续收购发展壮大来的,闷声发大财型的,可以和TI一般,做Total Solution的大厂,还是有一些上佳工具的。
比如在线选型工具,Treelinktool.
https://www.microchip.com/treeli ... -2021_06_21-216.HTM

我一个做Edge Computing的大客户,批量在用LAN7431/LAN7800了的。

工业级PCIE转千兆网卡
PCIe 3.1 (at 2.5GT/s) to RGMII.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LAN7431

USB3.0转GbE
https://www.microchip.com/treeli ... 2021_06_21-2337.HT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转做Microchip了的,发现这家印裔屌丝CEO,惨淡经营,持续收购发展壮大来的,闷声发大财型的,可以和TI ...

他家是挺多这种神奇东西的,最早见到不敢信是他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家是挺多这种神奇东西的,最早见到不敢信是他家的

收购来的SMSC, Microsemi,好多好东西的。

网友D:
intel I210之前用了倒是挺好用的
usb转mdi之前用了  LAN7500好像是
是pcie转MDI吗还是serdes
转MDI,microchip 博通应该都有可以看看,还有其他家瑞昱 marvell什么的
PCIE转serdes倒是很少

网友:
wx1860可以向下兼容吧,不一定要x4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了,补充一下,PCIE这块只支持到 X1X2,网讯的WX1860AL2需要X4,也不合适。

WX1860AL2  x1可以的,我用的四口的型号WX1860AL4 接x1,实测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转做Microchip了的,发现这家印裔屌丝CEO,惨淡经营,持续收购发展壮大来的,闷声发大财型的,可以和TI ...

在线选项我只服digikey,参数准而全

网友F:
对,Microchip有两个型号LAN7800 LAN7801,接口略有不同,看你需求

网友:
楼上这两个usb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tel I210之前用了倒是挺好用的
usb转mdi之前用了  LAN7500好像是
是pcie转MDI吗还是serdes

是MDI,100BASE_T标准,LAN7500我看是走USB2.0,速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转做Microchip了的,发现这家印裔屌丝CEO,惨淡经营,持续收购发展壮大来的,闷声发大财型的,可以和TI ...

谢谢,好像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之前搜很久没见过这家的东西 ,另外咨询一下USB3.1gen1 就是USB3.0吧,看网上说啥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Microchip有两个型号LAN7800 LAN7801,接口略有不同,看你需求

多谢,走的1000base-T,LAN7800很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好像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之前搜很久没见过这家的东西 ,另外咨询一下USB3.1gen1 就是USB3.0 ...

喜欢就行~
在出差高铁上,晚点分享些USB3.x资料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MDI,100BASE_T标准,LAN7500我看是走USB2.0,速率怎么样

没有进行过实测,当时只用于cpu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WX1860AL2  x1可以的,我用的四口的型号WX1860AL4 接x1,实测没什么问题

您好,我现在想用WX1860AL2,您设计的时候只接X1的话是不是损失了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想用WX1860AL2,您设计的时候只接X1的话是不是损失了速度?

没有损失速度,
WX1860AL4是PCIe 2.0  X1的话是5GT/s 也就是500MB/s,千兆网是速度是1000Mbps/8=125Mb/s,
125*4=500 刚刚好,这都是理论最高速度,实际就算用PCIex4 接一个千兆网,估计速度也到不了125Mb/s,限制网速的应该不是PCIe,应该是主机的其它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