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RO净水器,是选小米600G ? H600G?【阿莫3楼:50g会远远比600g好用】

楼主(2021-09-19):
家人的房子没有净水器,现在是想买个净水器,不然一直都是从我这边拿水过去,很不方便
现在在看RO净水器,小米的600G 和 H600G , 主要是看中出水量适中,价格也算不高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两款的净水器,来说下,给个建议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推荐的话,也请推荐下,多个选择

网友:
坛子里有位兄弟在做美的净水器的售后,我一直在他那里买滤芯,价格比较便宜也放心,好多年啰

网友A:
我广州使用50g,东莞使用400g。

其实50g更好用。

600g更加难用。

我先不公布答案,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B:
家里在用美的800G的机子,有零陈水功能,感觉还蛮好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家里在用美的800G的机子,有零陈水功能,感觉还蛮好用的。

这机器的京东或淘宝链接?我看一下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广州使用50g,东莞使用400g。

其实50g更好用。

莫大的50G ,是美的净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的京东或淘宝链接?我看一下介绍。

800G的这款我老婆一年多前买的,今天我去搜搜好像停产了,现在升级为1200G了。外观一模一样的,估计就滤芯做了改进。
天猫美的官方店链接: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73230210192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的京东或淘宝链接?我看一下介绍。

800G的也找到了,没停产。搜没搜到,在官方店里点出所有宝贝后找到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60861955461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里在用美的800G的机子,有零陈水功能,感觉还蛮好用的。

"零陈水功能"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我一套房子是美的50G带储水桶的,一套是小米500G无桶的,都接管线机用,虽然500G出水快,但综合体验还是50G带桶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大的50G ,是美的净水器?

是的,美的第一代净水器,其实是韩国品牌贴成美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0G的也找到了,没停产。搜没搜到,在官方店里点出所有宝贝后找到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 ...

3998元,不便宜啊。

我想问一下:打开出水开关,几秒后开始出RO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套房子是美的50G带储水桶的,一套是小米500G无桶的,都接管线机用,虽然500G出水快,但综合体验还是50G ...

我50g的原来也是带桶的。我后来将桶给取消了,直接出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零陈水功能"是什么意思?

刚开水龙头的时候会把前一次使用完的时候RO膜后端的陈水排掉,放出的水都是最新过滤的。
不带这个功能的,如果使用间隔时间较长的话,建议龙头刚出水的第一杯放掉,再接来喝。

网友:
同刚装修没多久。买的小米H600G,一个7升储水桶,配合象印5段热水壶,已经方便不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开水龙头的时候会把前一次使用完的时候RO膜后端的陈水排掉,放出的水都是最新过滤的。
不带这个功能的 ...

我上面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打开出水开关,几秒后开始出RO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打开出水开关,几秒后开始出RO水?

开水龙头后1~2秒完全不出水,然后水慢慢开始变大。

网友:
800G那款美的净水器官方店优惠完2600多,没有3998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水龙头后1~2秒完全不出水,然后水慢慢开始变大。

你的净水器可以实时监测TDS值吗?

建议你监测一下。然后你应该会得出一个残酷的结论:前面1-2秒不出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至少要前面不出水10秒甚至1分钟,出的水才安全。

你各种情况下监测后就会得出这个结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净水器可以实时监测TDS值吗?

建议你监测一下。然后你应该会得出一个残酷的结论:前面1-2秒不出水, ...

开水龙头的时候的延迟时间感觉像是机器检测到龙头打开的时间。实际可能没那么长,因为打开水龙头等着水出来,感官上可能会觉得等了有两秒钟了。也有可能排陈水并不是打开龙头的时候的动作。
我经常会听到机器自己会咕咕响,应该是在冲洗。美的这个专利有可能是在别的机器定时自冲洗的基础上,增加了RO膜后面的TDS值来作为是否需要排掉这部分水并进行冲洗的依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水龙头的时候的延迟时间感觉像是机器检测到龙头打开的时间。实际可能没那么长,因为打开水龙头等着水出 ...

我7年前的美的50g,打开RO出水,会看到废水管马上出水,但RO口需要17秒(实测)才出水。

这是先冲洗和清洁。

你的机器才2秒,肯定不够时间冲洗的。另外,你必须检测RO TDS值,从开始防水,到恢复到正常值,需要多长时间。这个才是关键。

你2秒开始接水,15秒接到一杯水,很可能这杯都是废水,TDS可能大于100。

网友:
还可以买通用滤芯的净水器,惠安特品牌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7年前的美的50g,打开RO出水,会看到废水管马上出水,但RO口需要17秒(实测)才出水。

这是先冲洗和清 ...

现在有技术可以解决直出机子先出浓水这问题了,就是加入旁路小纯水来冲掉RO膜管内的浓水,所以一开机就是纯水了,迟点贴上示意图。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33738229918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技术可以解决直出机子先出浓水这问题了,就是加入旁路小纯水来冲掉RO膜管内的浓水,所以一开机就是 ...

这个牛皮,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2021-10-22):
引用 网友A:
你的净水器可以实时监测TDS值吗?

建议你监测一下。然后你应该会得出一个残酷的结论:前面1-2秒不出水, ...

上次回帖后我观察了一个月,还买了小米的TDS测试笔回来测试,验证了美的零陈水功能还是有效的。
净水器24小时以上不使用,刚放出来的水和放一段时间后的TDS值是一样的。
包括APP,我有空就看一下,直饮机上也有TDS显示,每次用我都会看一下,值基本都是在3或者4。
以此判断,这个零陈水功能还是有效果的。
APP显示值:

实测24小时以上没使用,龙头刚开时的TDS测试值:

过滤前的自来水实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