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下16位有符号数的四舍五入,有没有高效的程序?

楼主(2021-09-19):
单片机就2k FLASH,已经就剩几十个字节了,
keil 5 编译器,16位有符号数的四舍五入,有没有高效的程序?

网友:
+0.5后取整?

网友:
有,讲下原理,程序自己可以编,1X要四舍五入到十位,先定义或转换1X成浮点,然后除10变成1.X,再加上0.5,转换成int,再乘10,四舍五入到其它位依照原理同样操作

网友:
不应该是:尾数加5 后去掉尾数嘛 。没法再再简单了吧。
4+5 =9   四舍后=  0
5+5 =10 五入后=10

楼主:
16位有符号数:
0000~7FFF 表示 0 ~ 32767
8000~FFFF表示 -32766 ~ -1

+0.5 是 小数运算。
浮点 要链接浮点库,
程序都很大。

网友A:
眼拙没看懂,你是想将16位整数四舍五入?还是将16位整数与额外的小数相加后的结果进行四舍五入得到新的16位整数?
如果前者,彻底看不懂,后者的话,加(减)的小数是哪里来的?得到这个小数是否会吊用浮点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拙没看懂,你是想将16位整数四舍五入?还是将16位整数与额外的小数相加后的结果进行四舍五入得到新的16位 ...

16位有符号数 整数四舍五入,
原理很简单,
主要是,FLASH不够了,有没有高效的程序。

这个是我编的程序:  占162个字节

                        if(temp16 <0x8000)
                        {                        // 正数:四舍五入
                                temp8 = (U8)(temp16%10);
                                temp16 -= temp8;
                                if(temp8 >=5)
                                {
                                        temp16 += 10;
                                }
                        }
                        else
                        {                        // 负数:四舍五入
                                temp8 = (U8)((0 -temp16)%10);
                                temp16 += temp8;
                                if(temp8 >=5)
                                {
                                        temp16 -= 10;
                                }
                        }

网友:
取绝对值再加5再送回符号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位有符号数 整数四舍五入,
原理很简单,
主要是,FLASH不够了,有没有高效的程序。

不用这么麻烦
temp16+=5;
temp16/=10;
temp16*=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
temp16+=5;
temp16/=10;

对头就是这么简单快捷。楼主上面那一楼的成了多吃一举,都已经是有符号数了,你还去判断0x8000,为啥不直接>0或者<0判断即可?否则你这个0x8000又会出现有符号数与无符号数之间判断大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
temp16+=5;
temp16/=10;

负数不行,
-1 ~ -14 都为0
-15 ~ -24都为-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数不行,
-1 ~ -14 都为0
-15 ~ -24都为-10

if(temp16>=0)
        temp16+=5;
else
        temp16-=5;
temp16/=10;
temp16*=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temp16>=0)
        temp16+=5;
else

谢谢。
打赏50个。

网友C:
也可以参考浮点数四舍五入表达式2x-(int)(x)来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参考浮点数四舍五入表达式2x-(int)(x)来计算

关键是负数的取余该怎么定义,好像不同的编程语言的规定都是不同的。
比如-7除3余几?
是余2还是余-1 ?
所以楼主的要求只能在自己的编译器上试,或者自己判断负数就转为正数再做。正数除正数的余数定义是唯一的。

网友:
可以用10*(x/5-x/10)来计算,不需要判断正负,但需要注意编译器优化。

网友:
四舍五入的好算法

网友:
  2K  FALSH。  扣空间, 那只能用汇编来对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