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苦画的PCB图,最后发现LQFP100封装居然反了?

楼主(2021-09-19):
裂开了,切换3D视图的时候:发现丝印在背面,但是焊盘在正面。仔细检查发现:应该逆时针的顺序变成顺时针,画了两三天,快收尾的时候,哎!现在又要重新布局了。
我从2015年画到现在,只有刚工作的一个同事画出这样过,当时笑死了,没想到。。
请教:我画图相对严谨,为什么AD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我哪里出错了。
我把这个芯片删除,重新导入就正常了!

网友A:
换个软件就不太可能画反了,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听说画反东西了的没有不是用这个的。。

网友:
没有加工之前 都没关系的

网友B:
100个引脚,重画是挺烦的。

发现99se特别容易搞反。

网友C:
挻随意的呀,看不出哪里严谨

网友D:
楼主移动芯片时动了x健,镜像了?
按理丝印跑到反面了,你画板没感觉出来吗?变化很明显了。

网友:
你不会是用了别人的封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移动芯片时动了x健,镜像了?
按理丝印跑到反面了,你画板没感觉出来吗?变化很明显了。 ...

应该不是X键,我试了。X键不会把正面的丝印到背面去。
画的时候没注意到,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挻随意的呀,看不出哪里严谨

先把线连上,最后还要修几天才打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个引脚,重画是挺烦的。

发现99se特别容易搞反。

表示从没画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软件就不太可能画反了,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听说画反东西了的没有不是用这个的。。 ...

哈哈,确实,比如在cad里面想把pad搞翻。。起码要折腾十几分钟

网友:
还好,要是打板回来才发现,那才是悲剧,更悲剧是贴完其它元器才发现

网友:
以前 SOT-23的三极管,画反过, 就是按 X,镜像了。

网友:
用ad从来没有画反一说,应该是自己有意无意的按错过键盘。

网友:
你这是用的广告软件吧,这是软件bug,PCB中删除错误的封装后重新导入就行了

网友:
加到Checklist,布局时确认一次,布线完确认一次。

网友:
如果,焊盘在顶层,丝印在底层,那么大概率是封装搞错了。

或者做批量修改时,意外修改了?

网友:
为什么要自己画这么通用的封装, 下载几个大厂的评估板,电脑主板,手机主板,然后生成封装

网友:
估计是按下了 M +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