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烧了,吸顶灯分段调色温led电源哪些牌子比较好?

楼主(2021-09-19):
某宝搜到的电源,看起来都像杂牌的
哪个牌子的分段调色温电源质量比较好呢?

有人买过此类电源么,可否分享下哪个牌子比较好呢

网友A:
看下光源板上的灯珠坏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光源板上的灯珠坏了没。

灯珠没看到烧黑的情况,电源是烧黑了

网友B:
没有维修价值,芯一套换。大概率灯珠也有坏的。直接买通用的led电源就是了,买防水的。首先要搞清楚灯珠是不是好的,然后搞清楚恒流电流是多少,然后看看输出电压范围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维修价值,芯一套换。大概率灯珠也有坏的。直接买通用的led电源就是了,买防水的。首先要搞清楚灯珠是 ...

你说的哪个牌子通用led电源

原厂不就是通用led电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