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家里供电出现少见的悲催事,损失不少电器。。

楼主(2021-09-19):
晚上十点多,我打球回家正在洗澡时,发现排气扇突然时停时转,然后头的LED灯也在闪,以为电压不稳定,没管,继续,快洗完时,发现房间外面的灯已灭了,烧了? 赶紧出来,老婆已在叫有烧焦的味道了,马上翻出万用表,测插座电压,操!!近400V!!!第一反应是入户三相四线制的零线断了, 没等数字跳定,就扔下表,几乎是跑下楼去关断总开关,关完开关,上楼找来手电筒,到外面测量电表输出电压去,电表下面还有一个三相四线空气开关,我家是三相四线入户的,只是每层用一相电,没有用380V三相电。。测过电表输出电压却又正常,相间电压380,相零电压220,没问题啊,难道电表有触不良的问题吗?于是电话在报障,供电所维修人也很高效,十来二十分钟就到了,拆开封口检查了电表接线,四根线都没有接触不良,电压也正常,没问题,来的维修人员跟我说,表前入线没问题,是你家线路的问题吧,找人检查吧,我无话可说,好吧。
确定来线没问题,难道是表后到屋里总开关的线路有问题?合上电表下面的三相四线空气开关,关上屋里三相三线空气开关,测下电压,这下相间电压380,相零电压220,正常了,见鬼了刚才明明相零电压近400V, 现在却又正常了,已快半夜12点了,拔掉屋里的冰箱,空调电源,合上总开关,再测插座电压,220,确定正常了,那刚才是什么原因?左右邻居好象没问题啊,光我家电压不对?重新插上空调,冰箱电源,确实是正常了,不明原因,已一点多了,先睡觉吧, 悲催的发现房间的空调没反应,烧坏了,LED灯烧了,阳台的空气能热水器也是烧了

网友A:
哈哈,我之前推荐过施耐德的过压保护,你干嘛不使用?

我是在东莞施耐德代理处购买的,208元。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开心悠闲
目标分论坛:电源

楼主:
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无线路由,三个交换机,手机5V充电适配器,电开水瓶,大力智能灯,还有个抽湿机已烧坏了,加上昨晚发现的空调,空气能热水器 ,损失惨重

昨晚到现在,电压一直正常,但原因不明,这样不是办法,就算现在好了,不找出原因,不知什么时候又出问题。
于是找来电工,换了电表下的三相四线空气开关

拆下来的空气开关

已换上的德力西,钳表测量三相的总漏电电流是20mA,错了,这图是210mA 不正确的,表没复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之前推荐过施耐德的过压保护,你干嘛不使用?

我是在东莞施耐德代理处购买的,208元。

不知道,还有过压保护的空气开关

网友B:
我们在大连有台直流桩的电源被连烧两次,后来让用户联系电力公司的人来排查,发现是电力公司的变压器有一路相线没拧紧,虚接造成的电压过高烧了电源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还有过压保护的空气开关

在维修好之前,你还不紧急安装施耐德的欠压过压保护器?

你可能要安装3只,每一相220v都要安装一个。

楼主:
拆下三相四线空气开关后,上下拔动测了各路开关的通断,这明白了,前面三路没问题,第四路似乎有时不通,再开关一下又通了,多拔几次又正常,偶然有一次是会不通的,这路是零线,这下明白了,断零线了。

三相四线制中,最危险就零线断开,另一相通过其他相正在用电的电器串到这零线上,相零电压变成相相电压,220升到380,烧坏电器。

为何要生产这种三相四线空气开关,零线上就不应该有开关,为了接线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维修好之前,你还不紧急安装施耐德的欠压过压保护器?

你可能要安装3只,每一相220v都要安装一个。 ...

这下真的要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大连有台直流桩的电源被连烧两次,后来让用户联系电力公司的人来排查,发现是电力公司的变压器有一路 ...

这可以向电办公司索赔了吧

网友C:
整栋楼是三相电压,入户应该是相零吧。  烧坏应该不止你一户。

网友:
这个3相4线空开属于你小区楼道一层的,还是供电公司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栋楼是三相电压,入户应该是相零吧。  烧坏应该不止你一户。

我家是独幢,三相直接到门口电表,是电表后的空气开关出问题了

网友D:
三相四线的零线一般不经过空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可以向电办公司索赔了吧

没有,还要照顾到关系,没发生大损失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相四线的零线一般不经过空开,

就是不明白为何要生产这种三相四线空气开关,零线上不应该有开关,方便接线的话直通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你家空开有问题,和人家电力公司有什么关系?要跟人赔钱?

网友F:
三相四线,大户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家空开有问题,和人家电力公司有什么关系?要跟人赔钱?

你看清楚,我什么时候要人赔钱了?另外空开也不是我的家的,装修前就有的,是电力公司或物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三相四线,大户人家

现在的房子都可以申请三相电。因为电热水器和大功率空调都是使用三相电的。

网友:
我得赶紧看看我自己的开关

网友:
零线进开关?脑子瓦特了

网友G:
还是要加过压保护会安全一点。前几天打雷,电视机,热水器,灯都给打坏了。过压保护以防万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三相四线空气开关后,上下拔动测了各路开关的通断,这明白了,前面三路没问题,第四路似乎有时不通,再 ...

进户零线不过开关,不接保险。 你家电路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房子都可以申请三相电。因为电热水器和大功率空调都是使用三相电的。 ...

我们这边如果要拉三相电,得物业同意,然后物业推给业主委员会......

网友H:
一次烧这么多设备,可以向供电局索赔了吧?我们小区之前是总配电柜零线排烧断,导致好几栋楼的电器烧毁,然后供电局说配电柜产权不属于他们,他们不赔。后来为了杜绝后患,我就安装了ABB的漏电、过压保护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次烧这么多设备,可以向供电局索赔了吧?我们小区之前是总配电柜零线排烧断,导致好几栋楼的电器烧毁,然 ...

入户电表之前,是供电局负责;之后的,是用户自己或者找帮用户装的组织赔了吧?与供电局无关了

“来的维修人员跟我说,表前入线没问题,是你家线路的问题吧,找人检查吧,我无话可说,好吧。”这里也说明了;当然,可以请供电局的人额外修,他们肯定可以解决,但是之前问报价好像是市场价的双倍。。。。请不起

网友A:
楼主重点问一下附近有没有人跟你同样情况。如果有,可以找电力公司索赔了。

网友:
三相四线制零线直接接铜排 不能接开关 这是常识

网友I:
怎么用四极开关呢?用三极开关即可,零线直通。
四极开关要求比较高,要求零线这路触点断开时后断,接通时零线这路先合,机械结构上和另三极有差异的。
另外断路器的N极容易接触不良。产品不过关就容易出现零线先断,就容易烧设备。
其他三极分断时会拉弧,实际上是对触头氧化膜的破坏,触头不容易接触不良。N极触头分断时没有电弧,氧化膜无法破坏的,日积月累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J:
三相四线制,不是漏电断路器就不要用4P的,3P就行,零线不过断路器。

网友:
我们有客户就是零线掉了烧了好些东西

网友:
31楼正解,4p空开零线那1p接触不好造成零线断了,220设备串联进380了,功率小的会被烧毁。三相四线零线万万不能接入空开哦。

前两天才买的牛牌过欠压保护还没装

网友K:
卤煮,你换了德力西还用4p吗?我看蓝色扭螺丝比较用力啊,怕了吗。箱子谁的资产谁负责哦,接线错误是本质错误,加上空开质量不佳。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家是独幢,三相直接到门口电表,是电表后的空气开关出问题了

一般国家电网是是电表到空开下面20cm的线属于国家电网,后面的用户自己。所以电表前面线路,电表,电表到空开,空开,空开下面20cm线都不是用户的,用户不可以动。你这问题如果电费物业收你找物业,如果用户直接电网交找电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重点问一下附近有没有人跟你同样情况。如果有,可以找电力公司索赔了。 ...

没有的,就我家,又是电表后的空气开关,顶多和物业扯皮,这是很隐性的原因,现在再测空气开关也是好的,物业要是不认,很难去证明,只好自认倒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般国家电网是是电表到空开下面20cm的线属于国家电网,后面的用户自己。所以电表前面线路,电表,电表到 ...

表后20CM也没问题,是这20CM后的空气开关问题,而且是隐性的,现在测拆下去的空开,也是好的,人家不认,也没办法证明当时出问题

楼主:
另外这空开不是我装的,而是这小区家家户户都有的,一模一样的,现我我才发现这是个严重的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卤煮,你换了德力西还用4p吗?我看蓝色扭螺丝比较用力啊,怕了吗。箱子谁的资产谁负责哦,接线错误是本质错 ...

是的不应该用,要直通才是正确的,换的时候不还没意识到是这空开有问题,仔细测拆下来空开才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相四线制,不是漏电断路器就不要用4P的,3P就行,零线不过断路器。

不明白当时按装的电工是怎么想的。。

网友:
国家电网的采集设备,电能表等,都要求能承受1.9倍过压不损坏,就是为了防止地线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用四极开关呢?用三极开关即可,零线直通。
四极开关要求比较高,要求零线这路触点断开时后断,接通时 ...

厉害,高手!!

楼主:
后续:
1 。空气能热水器修好了,这货的控制板居然不是开关电源,用的是变压器降压,只是烧了变压器初级,换了个就好了,维修人只问我要了100元人工,良心!!
2.  大金空调也修好了,内机,外机的控制板,都是烧爆了不少东西,共要850元,虽贵点,但还算合理。
3. 一堆适配器,也找电压合适的换上了,大力智能灯的,找售后换了个新的。
4. 电开水瓶 还没空拆,扔一边, 从澳门扛回来的日本大井抽湿机也还没空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的,就我家,又是电表后的空气开关,顶多和物业扯皮,这是很隐性的原因,现在再测空气开关也是好的, ...

物业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

网友:
abb有全自动的过压欠压保护,600多,但是用着家里放心

网友:
独栋别墅,土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当时按装的电工是怎么想的。。

设计出图时死板硬套规范了,本意是为了安全。零线不断,零线有时候会带电的给检修人员带来安全隐患。但是正常运行时断零的风险远高于检修隐患。

网友L:
零线断了什么过压保护也是没用,因為输入电压没变。想知道通过什么电器回路了,电阻那么小。开关质量很有问题,国产的用正泰,质量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零线断了什么过压保护也是没用,因為输入电压没变。想知道通过什么电器回路了,电阻那么小。开关质量很有问 ...

未必。
四极开关做过压保护,电路是接在开关下桩的。断零后,检测地和零线断开了,电压和负载侧是一样的,

网友M:
三相四线。。民用很少见吧。。这小区不一般啊

网友:
零线断路的主要原因
(1)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零线电流过大或零线导线截面积过小,零线被烧断。
(2)零线接头处接触不良,造成火花现象,时间长了,引起零线断路。
(3)配电变压器的零线接线柱与导线连接接触不良,维护不到位,引发零线断路。
(4)配电变压器内部零线引出线断路。
(5)三相四线制线路零线上装有熔断器或单独的开关,熔丝熔断或拉开开关,造成零线断路。
(6)断开三相四线制线路时,先断开零线。
(7)其他故障引起的零线断路,如大风刮断零线,车辆碰撞电杆、拉线造成零线断路等。

预防措施 :

(1)三相四线制供电,单相负载应尽量分配均匀,保持三相负载平衡,加强对三相电流的监视,发现不平衡及时进行调整。
(2)零线电流不能大于相线电流的四分之一,零线导线截面不能小于相线截面的二分之一。
(3)零线的连接要牢固可靠,配电变压器及配电屏的引入、引出线,如采用铝导线,应使用铜铝过渡线夹,并加强巡视和维护,特别要进行夜间巡视,发现接头出现火花及时进行处理。
(4)三相四线制线路的零线,严禁安装熔断器或单独的开关装置。
(5)断开三相四线制线路时,应先断开相线,后断开零线,接线时顺序与之相反。
(6)一旦发生零线断路故障,应尽快切断三相电源进行处理,以减小事故危害。
(7)禁止采用零地共用接在设备外壳等上。
由于电器设备开启的随意性,三相负荷不平衡状况是不可避免的,因零线断路而造成的电器损坏,影响生产生活及要求赔偿的事件不断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三相四线。。民用很少见吧。。这小区不一般啊

我们村都是三相四线。

东莞市区20年前就可以提供三相四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三相四线。。民用很少见吧。。这小区不一般啊

没什奇怪吧,这三,四线城市十多年前的小区了,就是这样设计的了,很多空调是用三相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三相四线。。民用很少见吧。。这小区不一般啊

怎么会少见呢?
小区供电一定是三相四线(五线)制的,变压器是三相的呀。三相出线,不同单元用不同相线,平衡负载。农村也是一样,无非是为了平衡负载,不同几户人家用一根相线供电,另几户用另一相电。
单相变压器很少见。

网友N:
我总感觉三相四线作为家庭用电,隐患蛮大的,与其拖四根线、不如拖两根更粗的线,再说家里的电器电流再大能大哪儿去?

网友:
都说了独栋,三相供电很正常,负载多,接不同相可以负载均衡。这应该是开发商留下来的,一般良心开发商会用好料,但也有黑开发商省成本。跟管理处毛关系都没有。这种四路开关一般接单负载,工业用,看塑料结合度,这个就是个差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下真的要安装了

除了购买过压保护,还需要换靠谱的空气开关。别再用杂牌不合格产品了,损失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总感觉三相四线作为家庭用电,隐患蛮大的,与其拖四根线、不如拖两根更粗的线,再说家里的电器电流再大能 ...

别墅的中央空调基本是三相供电的,功率太大了。

网友:
你这属于TN-C三相四线系统,推荐你看个知乎张老师的文章。求教专业电工,三相电零线断路形成回路,导致用电器接入380伏的电压,会烧毁用电器吗? - Patrick Zhang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6750996/answer/1963625408

网友:
教我电工怎么赚到独栋的钱吧

网友O:
我靠,经LZ这么一折腾,各位这么一说。 我觉得我家也存在这样的隐患。我家情况是这样。 电线杆上三相电 接了一个漏电保护器和电表(供电局的电工接的),然后到我家 大约有 70多米是我自己搞的地埋三项四线电缆。电线杆那端直接接在漏电保护器上的4个端子。我家这边 接在一个4P空开上,然后进屋是单项。 我自己接的。请教大神们。 这种情况 电线杆那端 要这么改 才保险?

网友I:
引用 网友O:
我靠,经LZ这么一折腾,各位这么一说。 我觉得我家也存在这样的隐患。我家情况是这样。 电线杆上三相电 接 ...

电线杆那端不用改,漏电保护器虽然有4个输出桩,但他大概率不是四极开关,是3P+N的,零线在开关内部是直通的,所以断零概率极小。
市面上极少有四极的漏电保护器,基本是3P+N的。
要担心的是你家里那个4P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线杆那端不用改,漏电保护器虽然有4个输出桩,但他大概率不是四极开关,是3P+N的,零线在开关内部是直 ...

漏电保护器 好像是3P+N的,家里这边 看来的换成 3P+铜排了。 谢谢。

网友:
我家在农村。有一次变压器烧掉了。村子里的电器都烧坏了。电力公司让统计坏的电器,拿坏的换新的,不过就我妈自己在家,就知道路由器电源坏了,不知道我电脑也电源也坏了,笔记本电源坏了,笔记本主板烧了一个洞,不过没坏,真是万幸

楼主:
损失还在增加中,这今天还发现不常用的台式电脑也烧了,估计是电源坏了
同时又有个爱国者无线充电器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用四极开关呢?用三极开关即可,零线直通。
四极开关要求比较高,要求零线这路触点断开时后断,接通时 ...

O(∩_∩)O哈哈~,绝大多数单相电入户的没有此风险。

网友:
这样看来自己家里装过欠压保护器还是有必要的,万一哪天外面供电线路零线断了还能自保一下,虽然概率很小,但是保护器又不贵

网友P:
家里农网改造后,家里单相电实际测试的电压都有260

楼主:
加装过欠压保护器是有必要的,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帮小混混经常在半夜去偷剪电线去专卖的,火线当然是不敢偷剪,就偷剪零线。一旦出现,电力部门和居民就惨了。。

楼主:
再后续,昨天中午我回家发现又停过一次电,就问家人是怎么回事,结果告诉我,是供电所的人上门换电表了,说是我家电表烧坏了要换,我一听就气不过了,明明之前我报障电表坏了,上门检查过,却又说没问题,液晶屏明明是没显示,灯也不高了,只是输出电压正常,那今天主动上门换了,这是什么意思,是电表引起的过压吗?于是打电话去95598找客服说了经过,要求给我说法,是不是电表引起的超压。。。

网友:
真可怕!
入户三相四线,零线不要过空开,千万不要过。
并且空开上带一个过压保护,,,不过过压保护也很恶心,很容易误跳,特别是晚上电压高的时候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家里农网改造后,家里单相电实际测试的电压都有260

你这是严重有问题的,要找当地配电部分反映,调下来。正常变压器出不到那么高的。你相当于层层加压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Q:
你这是严重有问题的,要找当地配电部分反映,调下来。正常变压器出不到那么高的。你相当于层层加压啊! ...

有些变压器有调压装置的,调节二次抽头。
如果控制器出问题了,输出可能过高或过低

网友:
学习了,开眼界,哈哈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上各位的讨论,让我增加了一些实际的认识。

网友Q:
引用 网友I:
有些变压器有调压装置的,调节二次抽头。
如果控制器出问题了,输出可能过高或过低 ...

单个变压器调最高也不会到260V,现在配网变压器一般5个抽头,他这个可能是最高档,但也到不了260V,除非上一级送过来的10KV已经偏高了。然后运行的兄弟思维是反的,继续调高。
或者他们的用电存在严重的三相不平衡,导致零线电压不一样。

网友R:
抖音 城阳电工电路 曾经拍过一期视频,一个客户拉了一根电线给电瓶车充电,结果电瓶车的充电器有故障,把220V的电拉升到四五百伏,也是把家里的电器烧光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R:
抖音 城阳电工电路 曾经拍过一期视频,一个客户拉了一根电线给电瓶车充电,结果电瓶车的充电器有故障,把22 ...

这也信?充电器变逆变器???还超大容量的,把315KVA的配变电压都抬上去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Q:
单个变压器调最高也不会到260V,现在配网变压器一般5个抽头,他这个可能是最高档,但也到不了260V,除非 ...

农村配变输出250V比较多的,配变侧如果220,末端用户电压就低了。
以前吃过苦头的,设备的过压保护值设到270V,半夜里不少都保护了。半夜里用电量少时电压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农村配变输出250V比较多的,配变侧如果220,末端用户电压就低了。
以前吃过苦头的,设备的过压保护值设到 ...

250V是变压器调到最大的时候输入10KV时电压。如果10KV再大10%,电压得超过270

楼主:
引用 网友R:
抖音 城阳电工电路 曾经拍过一期视频,一个客户拉了一根电线给电瓶车充电,结果电瓶车的充电器有故障,把22 ...

不信,这不可能,供电电压超高的原因只有一个(人为调高的不算):三相四线制供电,主零线断了,同时其他相也有大功率电器在用电,其它相线通过这些电器串到本相零线,造成是相零电压220变成相相电压380V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也信?充电器变逆变器???还超大容量的,把315KVA的配变电压都抬上去了 ...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自己看

不可能造假的

https://www.ixigua.com/697363390354648602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信,这不可能,供电电压超高的原因只有一个(人为调高的不算):三相四线制供电,主零线断了,同时其他 ...

https://www.ixigua.com/6973633903546486028

那你看 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信,这不可能,供电电压超高的原因只有一个(人为调高的不算):三相四线制供电,主零线断了,同时其他 ...

这个是前序视频

https://www.ixigua.com/6968357958170201378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也信?充电器变逆变器???还超大容量的,把315KVA的配变电压都抬上去了 ...

前序查问题的视频

https://www.ixigua.com/6968357958170201378

网友I:
充电器拉高市电电压,该多大的能量?
配变一般250KVA、315KVA
充电器是交流变直流,怎么反过来实现逆变功能的。有谁解释下?

网友R:
引用 网友I:
充电器拉高市电电压,该多大的能量?
配变一般250KVA、315KVA
充电器是交流变直流,怎么反过来实现逆变功能 ...

你可以单独发帖让大家探讨一下。

放这里没多少人看的到

网友Q:
引用 网友R:
你可以单独发帖让大家探讨一下。

放这里没多少人看的到

视频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就算是用电瓶的电加一个10KW的逆变器电压整上400V,往220V线路上送,也不可能拉高到400V的。
这不是眼见为实,所有做电的人都明白,这个是忽悠小白的。
电动车内置一个保险丝可能2A都没有,往回送的时候把220V拉到400V不会,保险丝烧了一定会,这个黑科技不用卖什么过电压保护器了,特斯拉都会复活的。
而且电动车充电器主回路输入就是一个二极管整流桥,怎么可能会逆变功能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视频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就算是用电瓶的电加一个10KW的逆变器电压整上400V,往220V线路上送,也不可能拉高 ...

37度男1:
3个月前
高次谐波,充电器是开关电源,初级高频震荡,会有高次谐波反馈到电源。好的充电器电源进线会有合格的高频滤波器,扼流圈,次的不合格的充电器没有,或质量不过关,在充电器工作是产生的高次谐波就会反馈到电源,完成电压升高,烧坏小功率电器。

潘多拉的化粪池
3个月前
我家仓库出现过同样的情况。我第一时间就知道是充电器的问题。充电器里面有一个大电容。有一个脚松了。焊上就好了。

潘多拉的化粪池
3个月前
我一插电两个灯全烧了。然后我就量了一下,一插充电器电压到700~800之间。峰值可达1600。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电压是来回跳动的,最低500,最高1000多。虽然我的万用表量程只到700V,但是它恍恍惚惚还是能显示出来的1000多。

网友Q:
引用 网友R:
37度男1:
3个月前
高次谐波,充电器是开关电源,初级高频震荡,会有高次谐波反馈到电源。好的充电器电 ...

这种插上负载出现400V电压只有一种可能,他家是三相四线,并且接错线了。
L N E这三条线他接成了L1 N L2
然后负载接到L2 N了,这样L1 N没接负载的情况下就是400V(前提零线还得是断的

如果只有220V入户,想整到400V这样的黑科技,他的充电器可以认真研究一下是不是上帝给他灵感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这种插上负载出现400V电压只有一种可能,他家是三相四线,并且接错线了。
L N E这三条线他接成了L1 N L2

这种意外的升压电路的能量是很小的,随便一个大功率电器开起来就可以把这个能量给拉下去。

但这个能量烧坏小功率电器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R:
这种意外的升压电路的能量是很小的,随便一个大功率电器开起来就可以把这个能量给拉下去。

但这个能量烧 ...

他家空开都没跳,送上去的电是和电网并网的。等于把别人家220V都拉高到500V,可能吗?
这种视频拍摄者就是一个大忽悠。

网友:
引用 网友Q:
他家空开都没跳,送上去的电是和电网并网的。等于把别人家220V都拉高到500V,可能吗?
这种视频拍摄者就 ...

他还真不是大忽悠,关注他两年多了,
拍了三四百个视频,全网1000多万粉丝。

青岛当地的疑难杂症的电工问题都找他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他家空开都没跳,送上去的电是和电网并网的。等于把别人家220V都拉高到500V,可能吗?
这种视频拍摄者就 ...

如果他家用的独立的转220V的变压器,
把全家的电压拉高到500V就完全有可能的。
其他电网不受影响。

或者村里几户人家共用了一个变压器,顺带把邻居家的灯和电器也烧了。

网友S:
这种情况是多种因素凑到一起的,我怀疑入户进线也有长线电阻或接触不良,充电器产生的谐波只存在这家用电的入户开关后端,与电网接触不好,也就没有被电网平滑吸收。
400V电压不一定准确,可能是万用表测量的是峰值检波,峰值脉冲较高,造成测量显示400V。小功率电器没准也是脉冲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R:
如果他家用的独立的转220V的变压器,
把全家的电压拉高到500V就完全有可能的。
其他电网不受影响。

变压器也是按严格的电压比工作的。隔离变,一边500,另一边也是500

网友:
引用 网友Q:
视频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就算是用电瓶的电加一个10KW的逆变器电压整上400V,往220V线路上送,也不可能拉高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047-1-1.html

另开了帖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也信?充电器变逆变器???还超大容量的,把315KVA的配变电压都抬上去了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047-1-1.html

另开了帖子,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信,这不可能,供电电压超高的原因只有一个(人为调高的不算):三相四线制供电,主零线断了,同时其他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047-1-1.html

另开了帖子,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种情况是多种因素凑到一起的,我怀疑入户进线也有长线电阻或接触不良,充电器产生的谐波只存在这家用电的 ...

他用的是指针万用表,不是数字的,测量结果是比较准确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047-1-1.html

另开了帖子,去看看专家的解释。

网友T(2021-10-30):
引用 网友G:
还是要加过压保护会安全一点。前几天打雷,电视机,热水器,灯都给打坏了。过压保护以防万一 ...

打雷,电视机,热水器,灯都给打坏了,是雷劈到附近高压线了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T:
打雷,电视机,热水器,灯都给打坏了,是雷劈到附近高压线了么  ...

不清楚。我老爸就说打雷,结果家里的触保开关跳闸了。再推上去就发现,电视机,电灯,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都坏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G:
不清楚。我老爸就说打雷,结果家里的触保开关跳闸了。再推上去就发现,电视机,电灯,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 ...

触保开关,你说的是电流过载空气开关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T:
触保开关,你说的是电流过载空气开关么

触保开关  除了具有过流保护之外还有 漏电跳闸 和过压跳闸的功能。主要作用是触电保护(漏电跳闸)。
一般是由 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开关 组合而成。

网友T:
引用 网友G:
触保开关  除了具有过流保护之外还有 漏电跳闸 和过压跳闸的功能。主要作用是触电保护(漏电跳闸)。
一 ...

一般都有过流空开和漏电空开,但是好像很少有过压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用四极开关呢?用三极开关即可,零线直通。
四极开关要求比较高,要求零线这路触点断开时后断,接通时 ...

这个回复知识点很重要

网友I:
引用 网友T:
一般都有过流空开和漏电空开,但是好像很少有过压空开

有过压保护器的,普通微断拼上一块过压模块

网友:
我记得在很多电气规范中有零线及保护地禁止接任何开关的规定

网友:
学习了。  看来非专业人士,还是远离三相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过压保护器的,普通微断拼上一块过压模块

有过压模块,雷击的时候,对电器保护足够么?

网友:
我怀疑你家有在用双向电源。

网友U:
我们小区就是三相四线制供电
记得是2019年,家里突然断网了,看路由器适配器,有烧焦的气味,不能用,没在意就出门了,晚上洗澡,发现燃气热水器也坏了,检查电脑,发现居然是电池在供电,换插座也不行,适配器挂了,家里的灯也是异常刺眼的亮,万用表测插座电压,居然是380V,
立马关电,叫供电局,上门很快,检查发现零线松了,搭在另一相上了,整个一层楼的住户都是380V入户的,
供电公司全赔,只要报坏就赔,大型电器都是维修人员上门维修,适配器直接换新,上门修不好的,自己去外面修,拿票报就行,金额不大根本不会问的,直接转钱。
把两台之前就坏掉的电脑也拿去修了,还是电力公司有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们小区就是三相四线制供电
记得是2019年,家里突然断网了,看路由器适配器,有烧焦的气味,不能用,没在 ...

真是供电的责任是要赔的,估计供电局也买了保险。
我这次,因为是电表出来的空开问题,这空开并不属供电局的,所以没让供电赔。其实如果假装不懂,硬说供电的责任估计也是会赔的,但所在供电所有几个认识的人,总不好赖人家吧,只好自认倒霉。

网友V:
引用 楼主:
另外这空开不是我装的,而是这小区家家户户都有的,一模一样的,现我我才发现这是个严重的隐患。。。 ...

这个牌子你查一下,99%可能性是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
10年前我买了个德力西,新的拿回来就不通。后来我只买施耐德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牌子你查一下,99%可能性是假冒伪劣产品

是珠江牌,应该不假冒伪劣,是使用时间长,老化了

网友(2022-02-03):
几个压敏电阻就能解决问题。成本几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