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eX全平民机组返回地球时,4名成员没有被抬出来,而是走了出来

楼主(2021-09-19):
SpaceX全平民机组返回地球时,4名成员没有被抬出来,而是走了出来。

纽约时报报道,现在科学已经证实几天短暂航天飞行不会对人体产生太大影响。4名成员的飞行只有3天,但他们也将接受健康检查。同时,科学家也将通过研究太空旅行游客的身体和健康状况,进一步了解失重和太空辐射对人体的影响。

网友:
经历过90天太空失重后返回地面,对人体的平衡调节能力和肌肉适应性就是很大的挑战;举个例子,每次游泳半小时后,登岸的时候都会咯噔一下,感觉身体很重,需要适应一下

网友:
人种不一样吧,俄罗斯人可以光着腿过一个冬天,搂着熊?看风景……??

网友A:
在天上三天和三个月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天上三天和三个月的区别

这个肯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有时间相同的数据吗?

我记得以前中国都是抬出来的。

网友B:
非常喜欢返回时的对话:
灵感4,我代表spaceX欢迎你们回到地球
你们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太空属于所有人
所有人,都可以对世界产生非凡的影响
感谢分享你们代表的领导力,希望,慷慨和繁荣
祝贺你们完成了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

非常感谢spaceX,对我们来说,旅程刚刚开始

网友:
因为天上一日,地下一年,这么多年过去了,看到变化这么大,吓得腿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有时间相同的数据吗?

不是的,16年底那次,太空中的时间也比较短
宇航员返回的时候,返回舱被大风吹偏了,宇航员等了半天自己开的舱门,然后等着工作人员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喜欢返回时的对话:
灵感4,我代表spaceX欢迎你们回到地球
你们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太空属于所有人

竟然不感谢党感谢国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有时间相同的数据吗?

上次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执行完为期半年的任务后坐龙飞船回到地球,第一名宇航员出仓也是直接站起来走的,但第二名宇航员就要靠担架躺着出来了,应该还是跟个人体质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主要是回地球时穿着一身装备本身就很重,刚回到重力环境也有可能不适应。万一出来时真的站不稳摔一跤,摔伤后果也很严重啊,也影响国家形象,所以都统一扶着。

网友:
别人是老百姓我们这边是航天英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有时间相同的数据吗?

据说矢重环境下,容易骨质疏松

网友C:
别人是老百姓,但是年轻。
我们的好像都是老头子了

网友:
太空容易钙流失,加上长期失重容易摔倒,骨折的风险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人是老百姓,但是年轻。
我们的好像都是老头子了

10楼第一个出仓后自行站立的是任务指挥官,52岁的Michael Hopkins,1楼那个女黑人Sian Proctor是51岁,聂海胜是56岁,没差多少。

网友:
SpaceX这次平民太空任务可以说逼格比另外两家竞争对手——维珍银河和蓝色起源——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因为这不单单是一次“富豪的太空旅游”,而是给专门研究儿童癌症的医院筹款的活动,其中一名宇航员正是这家医院治好的病人之一。

现年29岁的Hayley Arceneaux在10岁的时候因膝盖痛被诊断出骨癌,后来在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成功进行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并康复,是世界上首位装有假体上太空的人,也是美国最年轻的太空人。

网友D:
他们在上面怎么上厕所的?
有隐私吗?

网友:
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趟普通旅程

网友:
这和降落时的控制有关系吧,速度控制不好,容易对人体内脏造成损伤。就像车祸一样,一些人外表没事,内脏已经坏了,所以出了车祸人没事也要躺着进医院进行一次全身检查。至于钙流失,我觉得那是上世纪的问题,现在应该有解决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们在上面怎么上厕所的?
有隐私吗?

听说有厕所

网友:
中国这次空间站的三个航天员,出舱后都是一直坐着的,到北京下飞机有个欢迎仪式,都是被坐着抬下来的,仪式完了后,上中巴,也是被抬着上去的。

spacex这次四个人,是直接走下来的。

时间长短肯定是一个原因。三个月和三天还是有区别的。

不过虽然spacex这次成功意义重大,但微博连个热搜都不给(上去有,很短暂热搜,下来没有),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

网友:
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这次用的载人龙飞船和10楼截图中执行完Crew-1任务返回的是同一艘(另一艘载人龙飞船还在国际空间站上面挂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们在上面怎么上厕所的?
有隐私吗?

载人龙飞船的厕所和配件包。

上厕所的时候张开布帘遮挡。

网友E:
大部分都是要抬出来的,因为重力环境长期异常可能会导致骨折或骨裂,职业航天员可能生涯就毁掉了。
这种短期的业余航天员,完全可以走出来,就算有问题,大不了以后不上天就是了。苏联时期美国和苏联
都发生过航天员在返回后的损伤事故,甚至有个苏联航天员拉特波夫在轨道返回后,兴奋的跳出了仓门,
结果因为用力过猛,把门牙磕断了。所以,宇航员精贵的,都抬出来,不精贵的就随便吧

网友:
有数据表明
航天员在太空10天,身体就会丢失20%的肌肉,
1个月,流失1.5%的骨质,相当于老年人一年中的流失量。
待半年,动脉硬化的程度相当于地球上的10-20年。
辐射相当于地球的60年。

另外,普通人卧床1天, 四肢肌肉流失高达3-11%
所以“大病需要卧床静养“这个观念需要颠覆。

网友:
老美航天医学已经研究几十年了,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心里有数,中国才10年,好多东西要摸索,不然真容易出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都是要抬出来的,因为重力环境长期异常可能会导致骨折或骨裂,职业航天员可能生涯就毁掉了。
这种短 ...

是的,这个答案官方也说过。
即便是能走,宇航员也不会走的,不然自毁前程事小,违反纪律事大.

网友:
我们还在怕骨折断送宇航员前程,别人已经在送装了人工关节的癌症康复者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