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制作一个多通道电阻测量系统,求思路

楼主(2021-09-19):
想用单片制作一个测试工具,测试一块板子的电阻电阻链接关系.然后通过串口传给上位机分析.

比如有一块电阻板, 所有的电阻链接到64p链接上.           我的测试板连到这个连接器上,然后测试连接器上每个pin到另外pin的阻值,然后传给电脑.

计划用   模拟开关  一路一路测量,这样感觉太慢了,有什么方案?

抱歉之前打字打错了,应该是模拟开关,打成模拟电阻了

网友:
ict 测试机,买一个拆

网友:
所以不考虑 *-△ 变换么?

网友:
记得MCHP有篇AN是用R-固定C,MCU I/O控制充放电来测R的,精度应该不高。

网友:
用单片机模拟一个精密电阻

网友:
模拟开关切换测试电阻已经是很快的了,模拟开关切换时间都是微秒级的,测试时间几个毫秒,测试100个电阻才几百毫秒,可以了,不过电阻值不能太大,超过100K的,测试速度就很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