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DMA2D刷FSMC接口屏的

楼主(2021-09-19):
目前DMA2D刷LTDC屏速度很满意,但是需要换成小分辨率的MCU屏。就是不知道用DMA2D来刷行不行得通,而且效率是否能提升。

网友:
STM32H750,我直接用 DMA1-Stream0 刷 FMC 的LCD,黑白屏,4KB数据一屏,480us。其实可以更快,我故意把地址建立、数据建立的时间加长了。
这个要看你 LCD 的接口速度,AHB总线的速度。

网友A:
DMA2D就是用来转换图像数据格式的,刷屏和这个没关系啊。。。我现在用SD卡读取JPEG图片后解码+DMA2D,然后SPI+DMA刷320*172的SPI屏,20帧每秒,每帧图片是独立重新绘制的。不过可能是因为SPI屏没有垂直同步,大变化的动图有明显的刷新波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MA2D就是用来转换图像数据格式的,刷屏和这个没关系啊。。。我现在用SD卡读取JPEG图片后解码+DMA2D,然后S ...

320*172这个规格有意思, 长条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2D就是用来转换图像数据格式的,刷屏和这个没关系啊。。。我现在用SD卡读取JPEG图片后解码+DMA2D,然后S ...

DMA2D本身就是DMA,多了转换图片格式功能。怎么你又用DMA又用DMA2D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20*172这个规格有意思, 长条屏?

最近刚出的,估计是哪款手环的屏。以前用的240*135是1.14寸屏,这个是320*172的,1.47寸的

网友A:
SPI发送数据给屏幕用的DMA啊。可能理解不同吧,我的理解里刷屏是指发送数据给屏幕,LTDC是刷屏,DMA2D用来绘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出的,估计是哪款手环的屏。以前用的240*135是1.14寸屏,这个是320*172的,1.47寸的

不错不错, 类似这个比例的屏有没有再大点的, 2.0到2.4的?

之前试过一款1.9的320*170, 感觉还是稍微小了一点, 2.6的400*240又太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发送数据给屏幕用的DMA啊。可能理解不同吧,我的理解里刷屏是指发送数据给屏幕,LTDC是刷屏,DMA2D用来 ...

明白了,因为LTDC用SDRAM做显存,DMA2D就是把图片数据搬到显存就可以了。但是刚测试,把数据用DMA2D搬到FSMC驱动的地址上不行,也可能是我技术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类似这个比例的屏有没有再大点的, 2.0到2.4的?

之前试过一款1.9的320*170, 感觉还是稍微小了 ...

2.0的,320*240可以不,直接某宝搜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的,320*240可以不,直接某宝搜索就行

就是想要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