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利仁空气炸锅坏了,拆开维修中...

楼主(2021-09-19):
故障时工作的时候可以听到定时器的滴答声音。但加热管不亮。

拆开前,我将定时器设置成可用状态,合上盖子,用万用表测量插头电阻(火线和零线),电阻是4.0欧姆。【注:我另外一台完好的,这样测试的电阻值也是4欧姆左右】

证明盖子的检测开关是好的,发热丝也是好的,温度保护开关也是接通的,但为何就发热管不亮?

先搞清楚这个问题,才继续维修。

很容易拆开。找了说明书,里面没有线路图。不过这一款看来没有阻容IC晶体管等原件,只有定时器、温度控制器、风扇电机、发热丝。

网友A:
一般加热管容易烧断,直接测量加热管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加热管容易烧断,直接测量加热管比较高

如果断了,不应该可以测量出4欧姆的电阻啊。

网友B:
这么晚了还在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晚了还在维修。

拆开好几天了,现在才动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断了,不应该可以测量出4欧姆的电阻啊。

交流电路,非直流。4欧是直流电阻,交流是算阻抗。大概率是罩极式电机的直流电阻,加热管断了。p=(u*u)/r  12kw显然不对的,要计算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路,非直流。4欧是直流电阻,交流是算阻抗。大概率是罩极式电机的直流电阻,加热管断了。p=(u*u)/r ...

说得有道理。

戏剧性的来了,我突然发现这货恢复正常了!

我什么都没有动。我只检查了定时器的两个接头,没有松动。

网友C:
站长推荐的不错,我的还没坏,使用率很高。透顶设计非常方面,极大提升了烹饪体验。孩子自己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长推荐的不错,我的还没坏,使用率很高。透顶设计非常方面,极大提升了烹饪体验。孩子自己都能用。 ...

那块玻璃很重要。我维修的时候拆下玻璃,一通电,眼睛看了一秒就有残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块玻璃很重要。我维修的时候拆下玻璃,一通电,眼睛看了一秒就有残影了。 ...

多谢提醒,隔着玻璃都能感觉到功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路,非直流。4欧是直流电阻,交流是算阻抗。大概率是罩极式电机的直流电阻,加热管断了。p=(u*u)/r ...

阻抗你个鬼,算有效值,电阻丝大部分都是温度越高阻值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