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示波器怎么可以做到7百多的价格?

楼主(2021-09-2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42993403901
大家觉得能不能满足一般测量呢?
100M   1GS/s
还带信号产生,在考虑入手一台还是闲鱼收台二手泰克。

网友A:
存储深度太小了,波形展开后,变形会很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存储深度太小了,波形展开后,变形会很严重。

有240k已经不错了。

我之前6000元买的泰克只有64k深度。

网友:
这么便宜的示波器,真的大开眼界。

只适合买给小孩做玩具。大人就要慎重了。估计按钮开关电位器等很快会失灵。

你打听一下质量好的开关电位器多少钱一个。

这个价格买一对便宜的泰克表笔都不够啊。

网友C:
我这个月刚好就买了一台,用来做炮灰,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月刚好就买了一台,用来做炮灰,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用的怎么样?说说感受,我正想入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240k已经不错了。

我之前6000元买的泰克只有64k深度。

是240Kbit

网友:
比烂,博傻

网友D:
买这种还不如买虚拟示波器呢,前段时间试用了一款虚拟示波器还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怎么样?说说感受,我正想入手呢。

就是个头大一些的手持示波器而已
外部供电5V2A就可以运行,信号发生器功能残缺的,波形很少而且幅值也不大,偏置没得调

因为使用5V2A外部电源供电,可以用移动电源供电拿去现场测量,也可以做浮地测量啥的
搞维修还可以

如果是放在桌面做开发用的示波器,我感觉不如买台二手普源,鼎阳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这种还不如买虚拟示波器呢,前段时间试用了一款虚拟示波器还挺不错的

哪款?我有兴趣

网友:
700多不算很便宜啊,翻个倍就够买普源1102Z了,24Mpts储存数字荧光,体验完爆这个240kbit啊。

网友:
梦源实验室的DSCope U2P20 ,给小伙伴出差去现场用,比对了一些手持表发现手持的都太贵了。
他们家还有一款DSCope U3P100 性能更好一些,但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这种还不如买虚拟示波器呢,前段时间试用了一款虚拟示波器还挺不错的

是滴 前不久 坛里收购一台坛友的虚拟示波器 9.9成新  效果不错

网友:
他们家的价格比较乱,企业店铺标价很高,可以看看这个链接699的价格。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3786547600

网友E:
梦源实验室的虚拟示波器 是国产仪器中的安捷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滴 前不久 坛里收购一台坛友的虚拟示波器 9.9成新  效果不错

抓取同样的脉冲波形,感觉比我用的台式DSOX2002A好用

网友:
虚拟机中2k的价位  是高档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梦源实验室的虚拟示波器 是国产仪器中的安捷伦

评价这么高

网友:
这么便宜,用来玩玩也许可以,真用来当生产力的话,相信那旋钮不久就会让你生不如死了

网友:
我有一台1102E有一个旋钮就不灵了,有时候转动没反应,有没有收走的?

网友:
电子元器件的价钱确实随着技术进步而降低,或者价钱不变而性能提高。
但机械零件并不会这样。比如旋钮,按键,表笔,包括表笔的插座。。。。
这些东西,好的不便宜,便宜的没法用。。。

网友:
中低端示波器全部被国产的占满了啊。先是普源(小公司用,我买了一台200M的普源感觉还是挺满意的),然后是DSCope (出差用),再这个(维修用?或者只准备用几次就用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