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UDP穿透?

楼主(2021-09-20):
nat类型有4种:对称型,完全锥型,IP限制型锥型,端口限制型锥型。请问如何穿透?

网友:
你得有个服务器(带外网ip)中转

网友A:
打通后就不需要服务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通后就不需要服务器了

有外网服务器,求教怎么打通的过程。AB内网,S服务器。
1aB分别UDP发服务器S
2,服务器UDP发AB
3A.UDP发B,B UDP发A。
尝试多次不通。

网友B:
下个kcptun,然后再套个frpc,就可以了。frpc注意只能端口对端口。或者你ovpn做tun桥接(反正我是没有调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个kcptun,然后再套个frpc,就可以了。frpc注意只能端口对端口。或者你ovpn做tun桥接(反正我是没有调通 ...

有没有简单点的,最好是嵌入式代码都能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简单点的,最好是嵌入式代码都能实现的

你找张床,放太阳底下,然后躺上去,睡着了就有了

网友A:
你需要知道原理 A主机用1000端口向服务器4000端口发送一段数据,经过用户路由及ISP的路由后,A主机端口有可能变成了1001,这时候各层路由会此端口1000=》1001的映射保留一段时间,通常为数分钟,这时候主机B通过2000端口向服务器4000发送一段数据,同样到经过路由后有可能变成了2001=>4000的映射,A主机和B主机均不知道自己实际端口,但服务器知道,服务器回复主机A,B,真实端口,这时候知道真实端口后就可以直接通信了

网友:
直接用FRP服务器转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知道原理 A主机用1000端口向服务器4000端口发送一段数据,经过用户路由及ISP的路由后,A主机端口有可 ...

刚测了下,我这网络似乎是对称型,即:本地UDP透过NAT,向服务器S1发送数据用IP端口是A:B,向服务器S2发送数据用的IP和端口是A:C。说明NAT会把本地数据转发到不同端口出去。这样就是对称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测了下,我这网络似乎是对称型,即:本地UDP透过NAT,向服务器S1发送数据用IP端口是A:B,向服务器S2发 ...

我这正好两个终端都是对称型,常规打不通。有种预测算法,还没研究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正好两个终端都是对称型,常规打不通。有种预测算法,还没研究到

手機網絡都打不了洞,研究這個沒意義,用 ipv6 免打洞直通,現在手機基本上都有 ipv6 地址了,大多數寬帶也有 ipv6 入戶,沒 ipv6 就服務器轉發吧

网友:
rfc3489详述了判断NAT类型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機網絡都打不了洞,研究這個沒意義,用 ipv6 免打洞直通,現在手機基本上都有 ipv6 地址了,大多數寬帶 ...

是,可能方向错误。求教ipv 6直连办法

网友:
还是转发保险

网友:
看不明要搞啥,我用N2N穿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