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出租公寓的洗手间洗漱盆,大家觉得哪个好看点?

楼主(2021-09-21):
洗手盆下没有柜子,清爽简洁。

最重要的是:换租客的时候,容易清洁,东西很容易回复恢复全新状态。如果下面有柜子,柜门容易损坏,并且容易藏污纳垢。

网友A:
第二款好用.....圆角方便很多,而且两边一般也不好放东西哦!

楼主:
我喜欢图1点柱子,图2的盆子。

但厂家竟然说不能定制。只能原装一整套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款好用.....圆角方便很多,而且两边一般也不好放东西哦!

我也同意第2张的盆好用。

但第二张的立柱不好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同意第2张的盆好用。

但第二张的立柱不好看。

增加了图3。

网友:
图2图3都行 图1不应该作为选项

网友:
图二或图三吧 .   水龙头要尽量高,还不能溅水.

楼主:
增加图片4。

索性镜柜。镜柜打开很实用,女孩的化妆品都摆得进去了:

网友B:
现在流行墙排,也就是下水管也走墙内,好处是取消立柱,地面的卫生比较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流行墙排,也就是下水管也走墙内,好处是取消立柱,地面的卫生比较好搞。 ...

需要搞一个假墙壁,维护和安装都困难。

网友:
喜欢图四,因为我洗脸技术不行,老是会把水溅湿到鞋子上。所以喜欢大盆。当然我是在实用的角度来看的。

网友:
应该是第4个好用

网友:
我选图四!

楼主:
我现在也认为图4最好。

洗手间布置就这样:下图的马桶刷子也很好看,一起采购了。

网友:
图4,看着大气

网友C:
这种洗手盘不适合使用镜柜, 洗脸的时候回撞到头的, 我家里的洗手间重做防水之后就装了个镜柜 ,后悔死了.
或者做成墙壁内嵌.

网友:
比较看下来,图4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洗手盘不适合使用镜柜, 洗脸的时候回撞到头的, 我家里的洗手间重做防水之后就装了个镜柜 ,后悔死了.
或 ...

这个镜柜只有11cm厚。我去测试一下。

后记:的确容易碰头。

看来要将镜柜埋进去墙壁里面。但砖头的厚度只有11.5cm, 埋进去有点难处理。而且埋进去会导致以后万一要更换这个柜子,很难找到同样尺寸的。

看来要放弃这个方案,仅使用镜子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洗手盘不适合使用镜柜, 洗脸的时候回撞到头的, 我家里的洗手间重做防水之后就装了个镜柜 ,后悔死了.
或 ...

我换成镜子了。

镜子下面那个单层托架,可能也会碰头?

网友:
堵管好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成镜子了。

镜子下面那个单层托架,可能也会碰头?

你这个高度估计有30多CM了。
很有可能。我的另外一个旧的洗手间还是以前的样子,托架离洗手盘上面的高度是18cm(水龙头高度为15cm左右),墙壁往外是15cm,不会碰头,因为洗脸的时候头顶刚好在30cm ~ 40cm的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