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充电器改48V充电器难吗?不增加绕组个数的情况下

楼主(2021-09-22):
我把变压器拆开把次级匝数加倍了,换的是漆包线,整流二极管用两个串联增加耐压,电解电容也是换了耐压高的,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我看到的几款恒压恒流芯片耐压只有30多伏,我就把芯片供电脚加了个电阻,当然电压检测分压电阻也是改了的,但是上电充电器就打嗝,峰值也只有10多伏了,我看到一个芯片手册的参考电路图上是加了一个低压绕组,需要这么麻烦吗?直接用电阻降压,或两个电阻分压给芯片供电不行吗?有耐压更高的小封装恒压恒流芯片吗?最好带充电led指示功能。原电路次级部分如图所示,我是用加了个可调电阻给芯片和光耦发射端供电脚降压的。另外这个图纸上的限流测量连接方式和计算公式我也是看不懂啊!另外这个充电器上没有图纸右边那个电解电容,二极管并了rc减少辐射我没动

网友A:
AP4320和光耦的供电,可以用电阻+24V稳压管来处理,这样可能就正常了。

网友:
没有波形图?

网友B:
开关电源不是随便折腾就好的,电压对了,还有其他很多参数都变了,不稳定,波纹大,发热等问题多。

重新买一个不好吗,或后面找升压模块升上去也更少折腾。

网友:
DC dc升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4320和光耦的供电,可以用电阻+24V稳压管来处理,这样可能就正常了。

我后来加了24V稳压管,一样的打嗝(空载),输出峰值才10集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不是随便折腾就好的,电压对了,还有其他很多参数都变了,不稳定,波纹大,发热等问题多。

重新买 ...

加了电路壳子放不下不爽,电流调小,瓦数不变,发热也没区别啊,纹波可以调嘛,正好学习下负反馈参数计算

楼主:
波形就是次级绕组上隔大约1秒钟有总长约50ms的脉冲,每个脉冲周期约15us,其中正激电压有个脉冲最高100多伏,反激比较平最高21.6V,我是动了分压电位器和芯片供电降压电位器,所以电压有些变化。

网友C:
启动是一串脉冲,脉冲结束之前若VCC不能建立,使会一直间隙启动。VCC受VOUT影响,这是基本的分析。同样的能量,电压增倍,输出电容容量只能1/4,如果是主极点补偿,C1也要适当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是一串脉冲,脉冲结束之前若VCC不能建立,使会一直间隙启动。VCC受VOUT影响,这是基本的分析。同样的能 ...

ap4320 3.5伏就能工作肯定建立的啊,我量过Vcc电压的。电解电容量也是减小了的,不然体积太大了放不下。另外负反馈参数C1应该只影响纹波吧?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拔电后输出反而会出现几个高电压脉冲,伴随着变压器发出声音。高压部分主控芯片是IN2P069

楼主:
这个反激电压比正激电压低这么多,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D:
肯定是改绕组的时候把变压器磁隙弄坏了,或者绕组同名端搞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ap4320 3.5伏就能工作肯定建立的啊,我量过Vcc电压的。电解电容量也是减小了的,不然体积太大了放不下。 ...

启动涉及的是1次侧PWM的VCC,二次侧这一堆只是稳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涉及的是1次侧PWM的VCC,二次侧这一堆只是稳态控制

高压侧没动,不知道哪里会影响到pwm vc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改绕组的时候把变压器磁隙弄坏了,或者绕组同名端搞错了

气隙可能会小了一点,因为胶被我抠了,但中间也是不能闭合的,同名端我刚又侧过了,没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压侧没动,不知道哪里会影响到pwm vcc

匝数翻了一倍,还没动?
如果原来获得维持 PWM IC连续工作的VCC,原来只需要二次侧达到18V,电压改高一倍就需要36V. 需要用示波器看启动脉冲串的总宽度。
有的菜鸟“设计”的电源,把主极点放得太低,简单的改电压方法是加大采样上分压电阻,于是主极点更低,启动脉冲串更窄,占空比也可能更小,造成启动不顺利,甚至VOUT跳变的峰值还不如未改之前。
改电压不难,不过要改得好,也不是匝数和采样电阻就轻松搞定的。

楼主:
上面说了啊大约每秒钟有总长50ms的脉冲,我改的下分压电阻,反馈阻容没动,主极点是什么我去查一下,另外去掉采样rc负反馈是不是也能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匝数翻了一倍,还没动?
如果原来获得维持 PWM IC连续工作的VCC,原来只需要二次侧达到18V,电压改高一倍 ...

看高压侧芯片供电电压,看样子是工作了50ms就欠压了,就改C1就可以了是吧

楼主:
看了辅助绕组上正激电压峰值50V左右,正激只有9V左右,辅助绕组给芯片供电只有二极管没有电阻,这样会不会容易坏?正激电压一般都比反激电压高这么多吗?

楼主:
辅助绕组只少了1匝,怎么影响pwm开关芯片供电了,搞不懂

网友E:
楼主是改的辛苦,观众看的也辛苦,有点地方不知道说的啥意思?楼主是否还没弄清开关电源的基本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改的辛苦,观众看的也辛苦,有点地方不知道说的啥意思?楼主是否还没弄清开关电源的基本面? ...

我能想到的我应该改的我都改了,除了我不太懂的运放负反馈RC参数,电解电容也确实可以再小一点,但我想合理的改造方式不是增加辅助绕组匝数吧

楼主:
我把C1原来100nf改到50nf还是不行,另外拔电后输出电容上这几个高压脉冲也是个问题,我确实对开关电源不是很熟悉

网友F:
IN2P069有过压保护功能,如果没改之前高压侧的供电有16V,输出改2倍电压,高压侧的绕组供电将会是32V,IN2P069会进入过压保护,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你得把辅助绕组整流后的电压加个比如15V稳压管,降15V下去再给IC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2P069有过压保护功能,如果没改之前高压侧的供电有16V,输出改2倍电压,高压侧的绕组供电将会是32V,IN2P ...

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吧,这个芯片丝印是069A,我没找到资料,但069B 069C的工作电压可以到25 30V,上面我也传了它的电压波形呀,最高20多一点,然后50ms后降到7V左右,我认为这是开关占空比太低造成供电PWM芯片供电不足。上面的人说辅助供电变低了,你说变高了,我是不明白为什么改副边绕组会影响原边辅助供电。前面也说了原边辅助绕组正激电压有50V,反激时只有9V左右。看这个芯片供电电压,应该是高压电阻把供电拉升到20多V的吧。

楼主:
芯片工作的时间段就是其电压下降这50ms,得不到足够的辅助供电,电压越来越低,然后就欠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工作的时间段就是其电压下降这50ms,得不到足够的辅助供电,电压越来越低,然后就欠压了 ...

输出电容电压翻倍,容量减了多少?减一半也可能因启动能量不能将输出电容的电压拉起来,也无法启动。1/4容量不会影响启动,但纹波电流可能不够。所以说电压涉及的参数还真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容电压翻倍,容量减了多少?减一半也可能因启动能量不能将输出电容的电压拉起来,也无法启动。1/4 ...

开始是两个两个电解电容并联,我又去掉一个,还是不行,因为我有几个这样的电源,我把原来的变压器拆了个装上去,用50K以内电阻降压给ap4320供电都是可以的,就是参数变了纹波很大,发现通过下分压电阻调压太高太低都会打嗝。我把改了的变压器拆开又绕了一下,看了没有问题,但是把磁芯接地线弄断了,装上去怎么调压都打嗝,但是空载拔电之后却可以48V稳定输出一段时间。另外之前搞错了,少了一圈的是原边高压绕组,不是辅助绕组。

楼主:
检查测试得差不多了,我想应该可以确定是电压反馈运放负反馈参数R3C1的问题了,就是调节运放的放大倍数,我就是不懂这个,不知道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