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方案讨论及请教。DC24V输入,10V 10A

楼主(2021-09-22):
目前有个产品,对电源要求比较特殊,想请教各位高手。看看有什么好的架构推荐一下。或有类似的方案。
输入: DC 24V  3A

输出: DC10V   10A     工作时间,最大500MS ,要有恒流功能。一般在100-300mS时间  输出时间我会用单片机控制。

输入功率要是不够,可以加大,最好是在输出端加多几个大容量电容,不改输入功率。

网友A:
输出电流精度需要多少? 负载是阻性负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精度需要多少? 负载是阻性负载吗?

电流精度,5%左右就好,
负载特性为二极管特性,就是驱动一个发光二极管,只是我发光管的点亮时间比较短。

楼主:
以恒流要求为准,对电压要求不是很高,多个二极管串联,

网友B:
假设输出有 1A 来自电容,在 500ms 时间里电容电压波动了 1V,电容容量 C=1A/(1V/500ms) =  0.5F,还没算 ESR 啥的

网友:
有成本体积限制么,我觉得不难,两个电源芯片就可以搞定

楼主:
空间暂时不限,
成本的话,计划80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间暂时不限,
成本的话,计划80以内。

这个预算,买了电容就不剩啥了,除非换成电池

网友:
24V→(3A 恒流LED降压芯片)→(大电容)→(10A 可调LED驱动芯片)
找到这两个电源芯片就可以搞定。

楼主:
电容可以不考滤,加大输入电源功率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输出有 1A 来自电容,在 500ms 时间里电容电压波动了 1V,电容容量 C=1A/(1V/500ms) =  0.5F,还没算 E ...

可以不考滤电容,这个能量要求比较大,直接从输入端解决输入不够的问题,用24/5A电源。

网友C:
输入能放到24V5A,不用考虑储能,那就好做很多。

提醒,对于短时间输出大于输入,在输出端储能的代价十分大,在输入端储能就很爽。目前我们就有18V1.3A的本安电源供电的外挂模块,可以提供5V8A的启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能放到24V5A,不用考虑储能,那就好做很多。

提醒,对于短时间输出大于输入,在输出端储能的代价十分 ...

老兄,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一下,哪怕思路,部分芯片都行,

网友D:
你的需求就是一个简单的LED恒流驱动, 10A并不是很大的电流,一颗SOC-8的驱动IC 外加一颗 MOS 管就可以。 但你的问题是输入功率不满足,即使工作时间再短,也得遵循能量守恒定律, 在输出端需要恒流的情况下, 输入端加足够的电容储能是最优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需求就是一个简单的LED恒流驱动, 10A并不是很大的电流,一颗SOC-8的驱动IC 外加一颗 MOS 管就可以。  ...

输入功率是可以加大的,这个问题不大。
有推荐的型号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兄,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一下,哪怕思路,部分芯片都行,

你这相当于是洗操堂里摆谱,别人不知道你身价啊!你得说出你的具体要求,要便宜?要方便?要高集成度?要高效率?别人也不好瞎建议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相当于是洗操堂里摆谱,别人不知道你身价啊!你得说出你的具体要求,要便宜?要方便?要高集成度?要 ...

有个思路,或推荐的芯片就行。
只是觉得这种不长期工作的电源,思路跟普通长时间工作电源有些不同。
成本跟集成度这块,都不要求,只要材料不是用得很偏就好。

网友:
XL4016? 官宣最大输出12A.

http://www.xlsemi.com/demo/XL4016%20DEMO%20board%20manual.pdf
http://www.xlsemi.com/datasheet/XL4016%20datasheet.pdf

网友(2022-01-13):
不难做,看你打算做多大体积。24V输入必须是恒流特性的,否则输出功率大于电源负载能力,电源马上就要保护。
最简单的办法:升压-电容储能-降压。买个24V升48V模块,输出是限流特性的,实验电源那样限制最大电流,不会直接关闭输出。电容算一下储能就行。再用24-48V宽范围LED驱动模块输出即可。
很多LED电源是48V甚至90V输入,这就很爽了。升得越高,电容电量利用越充分,需要的电容体积是越小的。

https://www.digikey.com/en/resou ... or-safety-discha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