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有阻抗测试的机器么

楼主(2021-09-22):
对阻抗这块没什么经验,就做过一次四层板,有些hdmi,usb,用si9000算了线宽间距之类的,以为这样就可以了.
前几天水群发现,原来还可以不用自己做,直接标注让板厂做.
所以现在有点疑问,自己按照板厂的层叠算出的线宽间距之类的做出的板子,能保证阻抗没问题么,还是说最好让板厂做.
有个群友说嘉立创没有阻抗测试的设备,这个是真的么?

网友:
如果对手有,看来又逼宫嘉立创买机器了。

网友:
JLC有的,我记得刚开通阻抗板的时候公开过测试图的

网友:
另外阻抗我认为不是简单的计算问题,更多的是生产管控。

网友:
按照嘉立创的阻抗计算器计算的走线,基本差不多。树莓派CM4做了个底板,网络能跑950+。HMDI什么的都没问题

网友:
JLC的样板,微带线,Si9000算的,还行,实测误差10%内。
差分线没条件测,只有一台双端口网分……

网友:
跑数据线一类的阻抗和射频的阻抗相差的还是多些吧?
数据线要求不那么严格些,大不了速度影响点,可以自动降额?
射频端,特别是大功率信号射频,那可就冒烟的事情啊?

网友:
都射频了,会有人相信阻抗测试吗。有微带的板子还不都是一遍一遍打样打出来的,就算是这样在边上也要摆上好多小方块,pcb板子的阻抗我一直都认为是外行忽悠外行的,反正都不懂互相装专家罢了。其实就是介电常数都无法保证能稳定的用到射频上,当然了,现在就讲究忽悠,爱咋地咋地吧。一普吸聋动不动就4.7了,就算是传输线也没什么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