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顶灯灯条购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看了评论不敢下单了:(

楼主(2021-09-22):
收货167天后追加:
用了几个月灯条就坏了,说保修五年,还要寄到公司去修,快递费也可以买到灯条,有保没保还不是一样。己后要选好卖家品质有保障,质量耐用,买到才放心,大家购买留点心眼
收货36天后追加:
买回来一直没有安装、在7月26号安装来用、结果在今天晚上就坏了、质量太差了、想购买的人就要小心了
收货170天后追加:
1月份买的现在就坏了,这质量太差了。
收货21天后追加:
这才几天啊,一开灯就闪一下然后就造成电路跳闸,灯就不亮了。
收货20天后追加:
用了一个月就坏了一半。
收货22天后追加:
才用不到一个月就烧了
收货170天后追加:
用了三个月坏掉一组灯光!半个月全部不亮了!客服觉得是受潮引起!不属于质量原因!
收货165天后追加:
买来五个月就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附链接,东西刚开始看觉得不错,但是再一看,坑有点多
怎么避坑呢
detail.tmall.com/item.htm?id=599767284210

网友:
也避坑很容易,不要来杂牌的。

我都是买松下,飞利浦应该也不会错。

网友:
性价比高一点的么就 欧普,反正没听过的牌子,几个月大概率会出问题,亲身体验

网友:
京东买了佛山照明,凑合能用,半年多了。但是感觉灯光舒服度没有雷士T5灯管好。
其实如果有坛友做led灯条,能否众筹下用最好的高显指led(比如Lumileds )做些适合替换房间和大厅吸顶灯的替换灯条。

网友:
如果是卧式吸顶灯,米家有款飞利浦智睿33W的,开灯后阅读的舒适度还可以,只是没有测试工具,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东西千万别省钱买杂牌子,飞利浦,欧普都行。
我家里的LED吸顶灯,5个,买的好像是欧普的,三四年了,从没出问题。
公司办公室装的杂牌子的,隔一段时间就烧

网友:
自己买低一点电流的驱动电路,用1W的灯珠自己焊接的,寿命超长。

网友A:
那些贴片封装的灯珠,基本都是存活在寿命边缘,他不坏谁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贴片封装的灯珠,基本都是存活在寿命边缘,他不坏谁坏?

透镜灯珠耐用一些?

网友B:
我买液晶电视的背光灯条来用,还没出现坏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液晶电视的背光灯条来用,还没出现坏掉的。

你的吊顶灯,用电视背光灯条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液晶电视的背光灯条来用,还没出现坏掉的。

这个思路,这个操作,赞!
还得学到

网友C:
买大牌子的,贵一点的
如果买那些便宜的,肯定用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大牌子的,贵一点的
如果买那些便宜的,肯定用不住的

你买过哪些大牌的灯条呢

某宝找到飞利浦灯条,但是强烈怀疑是冒牌货,
因为某宝飞利浦旗舰店基本没有灯条

网友D:
买大牌子的 。那种公牛门头广告的五金实体店买也行,跟网上价格差别不大。公牛、绿源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大牌子的 。那种公牛门头广告的五金实体店买也行,跟网上价格差别不大。公牛、绿源之类的。 ...

公牛门头广告的店,是公牛专卖店,里面的商品质量更可靠,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E:
小吸顶灯都是买 改造E27灯头的,更换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牛门头广告的店,是公牛专卖店,里面的商品质量更可靠,是这个意思么  ...

一般里面的公牛产品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F:
奇怪啊,我家里的顶灯就淘宝买的普通杂牌灯条替换原来的节能灯管,2-3年了,没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奇怪啊,我家里的顶灯就淘宝买的普通杂牌灯条替换原来的节能灯管,2-3年了,没坏的啊 ...

换了几根灯条,频繁使用么?光衰怎样?
驱动器没换,只换的灯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吸顶灯都是买 改造E27灯头的,更换方便。

你说的这是小吊顶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是小吊顶灯

也不算太小吧,40cm,50cm,60cm都有。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4198576234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也不算太小吧,40cm,50cm,60cm都有。

这个价钱不包括光源也不是很便宜吧?
我买的欧普这款可切换双色灯源的,当时打折后七十多块钱买的,前前后后买了好像八个
https://item.jd.com/4648118.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几根灯条,频繁使用么?光衰怎样?
驱动器没换,只换的灯条么  ...

每天都用的啊,3年下来没感觉很明显光衰,驱动器肯定一起换了,节能灯管的和LED的驱动器不通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价钱不包括光源也不是很便宜吧?
我买的欧普这款可切换双色灯源的,当时打折后七十多块钱买的,前前 ...

本来就不是途它便宜,只是更换灯泡比较方便。

40CM,3个欧普12W灯头 ¥40 左右,+外壳 ¥22

网友:
买大品牌的就行

网友H:
狗东各自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买的欧普(新,+换新,+换换新,等于三套,都挂,大概1年挂一次),松下(两三年挂过1个吸顶灯),都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狗东各自品牌的官方旗舰店,买的欧普(新,+换新,+换换新,等于三套,都挂,大概1年挂一次),松下(两三 ...

买的欧普(新,+换新,+换换新,等于三套,都挂,大概1年挂一次),

一般挂的灯条,还是驱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不算太小吧,40cm,50cm,60cm都有。

怎么用的不是灯条?

你吊顶灯用的e27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欧普(新,+换新,+换换新,等于三套,都挂,大概1年挂一次),

一般挂的灯条,还是驱动电源? ...

感觉灯条的概率大些,因为坏的时候,有个别灯组(白光+黄光分别可控)时亮时不亮的情况~~~反正就是有问题,哈哈,没花时间去研究了

网友I:
我之前买过两个杂牌的吸顶灯盘(实体店一个,某宝一个)。
某宝买的那个,看参数很猛(功率、照度之类),也不知是真是假。这两个杂牌用不了三个月就坏了。
之后,我在某宝买了某大牌子,OK了,用到现在,三年多了。

网友:
吸顶灯只买松下,灯光比其他的柔和很多,有让人放松的效果。。。

网友J:
客厅欧普的吸顶灯,用了5年,今年开始偶尔灭上半秒,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客厅欧普的吸顶灯,用了5年,今年开始偶尔灭上半秒,不知道什么原因

拆换过灯条或驱动电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之前买过两个杂牌的吸顶灯盘(实体店一个,某宝一个)。
某宝买的那个,看参数很猛(功率、照度之类), ...

某宝买的什么大牌子,可否说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买的什么大牌子,可否说下

我说错了。大牌子是某东买的,松下。

上文 站长也说:“松下,飞利浦应该也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