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租公寓厕所的地漏应该设计在哪个位置? 地砖下的二次排水哪个位置?(24楼洗衣机垫脚)

楼主(2021-09-22):
厕所的尺寸不大, 1.4米*1.8米。

这是我照搬了了我某套商品房的厕所的尺寸与布局,因为感觉用起来很舒服。

洗衣机也放在里面(原先设想洗衣机放阳台,但担心太阳晒到塑料外壳,很快机器就解体)。

使用50升电热水器,吊在上面,不影响内部空间。

(下图绿色的是窗户)

大概是这个风格:

现在想解决的问题:

1. 地漏应该布置在哪个位置?

2. 地漏、洗漱台、洗衣机排水管怎样走线?

3. 必须有效防止洗衣机的泡沫不要从地漏里冒出来。之前有讨论:洗衣机放在厕所,如何防止洗衣服泡沫从地漏冒出?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4890

4。地砖下的二次排水点放哪个位置?

楼主:
地漏放在正中央不好吧?

放旁边?沐浴的下面?

网友A:
淋浴下面,靠墙

淋浴下面一圈要不要做个隆起的台阶,并且加个玻璃移门,不然溅的都是水

你的窗户在洗衣机马桶那边?如果是的话我个人觉得淋浴放在靠窗那侧

网友B:
需要2只地漏吧,洗衣机出水需要一个专用的

网友C:
三个地漏 淋浴 洗衣机 洗漱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淋浴下面,靠墙

淋浴下面一圈要不要做个隆起的台阶,并且加个玻璃移门,不然溅的都是水

位置有限,不能搞台阶和玻璃门了。

因为洗衣机比较占地方,只能靠窗户放,尽量将空白的地方留给门口的沐浴地方。

网友D:
感觉放在淋浴与洗衣机之间比较好点,这样不会搞得一进门一滩水,出来时扫地面的积水也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地漏 淋浴 洗衣机 洗漱台

洗衣机、洗漱台的出水口不属于地漏。

地漏是专门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放在淋浴与洗衣机之间比较好点,这样不会搞得一进门一滩水,出来时扫地面的积水也方便些。 ...

地面有坡度的,不会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2只地漏吧,洗衣机出水需要一个专用的

看8楼。你说的地漏和排水口要分开。

2个地漏,地面的坡度很难做吧,因为所有的水要自动流走,需要地面坡度。

网友B:
红圈位置,淋浴、面盆、马桶产生的污水都能就近排走不会互相串流,而且在相对开阔的位置维护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位置,淋浴、面盆、马桶产生的污水都能就近排走不会互相串流,而且在相对开阔的位置维护方便

洗衣机的出水口在哪里适合?

如何防止洗衣机泡沫从地漏冒出来?

(我没有沉池,地漏无法做U型存水弯)

网友E:
防止洗衣机泡沫从地漏冒出来的办法:洗衣机的支管单独通到下水总管中,不要和其它下水合用支管,或与其它支管在总管附近汇合,并注意汇合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止洗衣机泡沫从地漏冒出来的办法:洗衣机的支管单独通到下水总管中,不要和其它下水合用支管,或与其它支 ...

洗衣机的支管单独通到下水总管这个不现实,总管在房子外面,增加一个接口多一个故障点。

上次的讨论坛友建议使用45度角的三通,让泡沫不容易串入地漏。我因为使用扁平管,不知道是否有45度配件。

网友F:
我们家之前的一个洗衣机外壳是金属喷塑的,然后放在洗漱间,用了两三年底部就生锈烂掉了。  阳台放洗衣机很多这种案例,甚至很多厂家效果图,装修效果图都是放阳台的,按理说厂家应该考虑到日晒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在洗衣间用建议搞个大象脚支起来,让内部的潮气能散出来。

网友G:
洗衣机如果用滚筒的基本都带排水泵,可以任何角度排水,如果是波轮的排水管必须减小排水阻力不然洗衣机会报错。我家就是用的延长管比洗衣机带的略细就拍不了水。感觉45角排水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家之前的一个洗衣机外壳是金属喷塑的,然后放在洗漱间,用了两三年底部就生锈烂掉了。  阳台放洗衣机很 ...

有道理,到时底部铺一张塑料板垫高洗衣机。

放阳台只要太阳晒到塑料,很快就会分解外壳。

你不信将水桶放在阳光下晒,很快就碎裂掉。

如果放在室内晒不到太阳的地方,十几年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洗衣机如果用滚筒的基本都带排水泵,可以任何角度排水,如果是波轮的排水管必须减小排水阻力不然洗衣机会报 ...

下面的水管水平的铺在洗手间的瓷砖底部。洗衣机的排水管直接出去到排水主管,如果泡沫要将进入地漏,要经过45度的弯角。

网友:
洗衣机放阳台好,我的就是紧挨南向阳台,6年了,没有分解迹象;厕所空间小不做隔断,也要做个隔水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水管水平的铺在洗手间的瓷砖底部。洗衣机的排水管直接出去到排水主管,如果泡沫要将进入地漏,要经 ...

感觉蓝色部分及后续管道的截面积足够大于洗衣机排水管的截面积,就不会从地漏返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到时底部铺一张塑料板垫高洗衣机。

放阳台只要太阳晒到塑料,很快就会分解外壳。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18289012460
我用的这款垫脚,加高差不多10公分。可以调平,承重也没问题,滚筒洗衣机放上去很稳的。至于有没有效果现在时间还短看不出来了。

网友F:
去JD看了几款洗衣机都标明了机身材质是“镀锌钢板” ,感觉还是考虑下放阳台吧,这样厕所剩下的东西都不怕水淋,打扫卫生直接用水冲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4023-17464427138.10.17cb78fagGb37r&id=618289012460
我 ...

138元?我没有看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4023-17464427138.10.17cb78fagGb37r&id=618289012460
我 ...

我没有看错吧?这垫脚13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JD看了几款洗衣机都标明了机身材质是“镀锌钢板” ,感觉还是考虑下放阳台吧,这样厕所剩下的东西都不怕 ...

不怕的,洗衣机表面和侧面都是防水。只是底部才怕水。

只要不泡水,没有事的。垫高10cm 估计就泡不到水,这么高水早漫到外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138元?我没有看错吧?

没看错是这么贵的 ,比较厚实,洗衣机自重再加上水的重量,应该有上百公斤了。便宜的有三四十的,出租屋用可以试试便宜的,淘宝关键词“大象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洗衣机、洗漱台的出水口不属于地漏。

地漏是专门指这种:

这种不能过虑头发吧?会不会堵塞管道啊?

网友:
地漏放在淋浴区的角落比较好。优点是:
1、淋浴区排水量需求比较大,宜就近排水;
2、放在淋浴区角落,地漏离洗衣机排水口远,返泡沫的可能性最小;
3、地漏周围容易藏污纳垢,宜远离洗衣机底下、马桶角落、洗脸盆下面等不好清扫的地方。
4、地漏在一个角落里,施工的时候,地砖往一个角放坡度,这样比较好。

比较纠结的是,铺砖的这个坡度应该与二次排水的坡度不一致,这个蛮恶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不能过虑头发吧?会不会堵塞管道啊?

厕所不大,可以使用电钻+弹簧管疏通,很容易。而且没有u型存水弯,更容易。

网友I:
歪个楼,如果墙体是轻质砖,挂电热水器可靠不?淘宝查了各种专用挂架,专用膨胀螺栓,还算不放心。

网友:
有条件的话应该打穿墙体上背板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歪个楼,如果墙体是轻质砖,挂电热水器可靠不?淘宝查了各种专用挂架,专用膨胀螺栓,还算不放心。 ...

我已经考虑了这个问题,不使用轻质砖。

网友J:
地漏放左下角,其它三角都比它高,地面是一整个平面,好施工,坡度也可以加大点

地漏可以用翻板芯防泡泡和返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地漏放左下角,其它三角都比它高,地面是一整个平面,好施工,坡度也可以加大点

地漏可以用翻板芯防泡泡和 ...

左下角看起来不错。就怕以后管道堵塞,要电钻疏通,这个空间狭窄难施工。

网友K:
2.0?DPFiXJIGSHM? https://m.tb.cn/h.fded9iF?sm=e76236  通用洗衣机底座移动万向轮全自动滚筒海尔小天鹅垫高固定防震托架

这种洗衣机托架也可以吧,我家里自用的,已经5,6年了,稳得一米。

楼主:
引用 网友K:
2.0?DPFiXJIGSHM? https://m.tb.cn/h.fded9iF?sm=e76236  通用洗衣机底座移动万向轮全自动滚筒海尔小天鹅 ...

对,我也看好这样的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