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间歇性无法制冷问题排查

楼主(2021-09-22):
版主,老家有台格力福乐园的空调,刚开机制冷有效果,可是过一会就不制冷了,好像外面压缩机也停机了,过一会又可以制冷了,就这样反反复复,房间温度没下来,不管设置多少度。叫了当地格力售后搞不定,我想是否换个外机主板就OK。

网友:
电容,  换个启动电容。

网友:
“力空调制冷问题请教”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A:
缺制冷剂,同时电机有干烧情况。压缩机过热保护。

网友:
格力售后这么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制冷剂,同时电机有干烧情况。压缩机过热保护。

制冷剂确认过没泄漏,看起来是像保护了

网友B:
风扇不转或散热不良,检查一下外机风扇的电容,还有散热片有没有积灰

网友C:
你看停机的时候,室外机的风扇是不是也停转了,如果是直接换室外机的风扇启动电容。售后不是搞不定,而是过保以后给你维修他们没钱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不转或散热不良,检查一下外机风扇的电容,还有散热片有没有积灰

这次过节回家还清洗了外机(清洗之前就已经是这个故障了),风扇是正常运转的,现在不确定到底是压缩机故障还是外机主板故障。下次国庆回家还得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停机的时候,室外机的风扇是不是也停转了,如果是直接换室外机的风扇启动电容。售后不是搞不定,而是过 ...

风扇应该没有停转,倒是压缩机停机了好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风扇应该没有停转,倒是压缩机停机了好像。

那就是压缩机的问题了,这种表现一般是过热保护了,而不是压缩机损坏,可以尝试更换压缩机启动电容。 更换后不行,就考虑缺氟了。 通常情况下两个启动电容占80%以上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压缩机的问题了,这种表现一般是过热保护了,而不是压缩机损坏,可以尝试更换压缩机启动电容。 更 ...

好的,先去淘宝搞两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