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防丢定位器方案如何

楼主(2021-09-22):
因为做过4G/蓝牙/物联网相关,准备做一个定位器,应用场景是:一个设备有多个部件,可以后台知道设备的位置,以及各个部件是否有丢失。

具体功能:
  • 部件用蓝牙Tag, 一个蓝牙设备周期扫描这些Tag, 保证蓝牙在范围内。
  • 设备用 4G+震动传感器。设备被移动,就上报一下定位和部件丢失情况。
  • 锂电池充放电,Type C接口。
  • 体积足够小。
  • 尽量做低功耗,功耗还没算,希望能用一周以上。
  • 尽量低成本,尽量用国产方案。

方案:
  • 蓝牙用nRF52840
  • MCU不额外加,就用内部的ARM Cortex M4F
  • 4G用n716,体积比较小
  • 定位用AT6558
  • 再弄个振动开关
  • 目标成本控制在150RMB以内。
  • 选成品的外壳或3D打印,我有3D打印机。
  • 弄免费域名和空间,搭建一个简易后台。

准备做10套硬件,有想一起玩的朋友,可以加我,可以免费赠送。
这个项目的硬件的难点在布局和天线调试,我个人软硬件都可以做。自我评价擅长硬件设计和项目管理,MCU软件也问题不大,就是近3年都没怎么做过软件,有朋友可以参与,软件可以分模块协作。我做了很多项目都如期交付,客户也都非常满意。所以大家不要担心烂尾。

网友A:
有一说一:用过苹果的Airtag之后,就会觉得市面上的防丢器都是辣鸡

网友B:
我买了4个airtag,真得很吊。lz你做的定位器,如果不在手机蓝牙范围内,就没办法定位了吧?

但是苹果的解决方案是:让所有的手机都充当airtag的服务器,即使连不上自己的手机,能连上别人的手机,一样可以定位。

而且苹果定位的时候,还能给出方向箭头,非常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4个airtag,真得很吊。lz你做的定位器,如果不在手机蓝牙范围内,就没办法定位了吧?

但是苹果的解 ...

定位是可以的,Tag只是小范围 10m以内,主要还是靠4G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说一:用过苹果的Airtag之后,就会觉得市面上的防丢器都是辣鸡

苹果确实是做的好。和我这个应用场景不一样。
做这个是已有类似的需求应用景,有些保密行业。设备需要做保密,仪器需要做保密。在移动过程中和特地范围内,希望能被监控到,设备或备件不被拿走。

网友:
苹果的AirTag,iPhone手机做基站,支持3维AOA定位,能够得到到达角和XYZ坐标,目前其它家做UWB的,NXP的SR150(个人用户买不到)看资料也是支持3D AOA的,看着有3根天线,但没见过实际的产品;qorvo现在出的DW3120/DW3220(个人玩家最有希望买到的芯片),只支持到达角和XY坐标,不能实现三维定位,哪位大佬想做这个方案的,我有兴趣参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4个airtag,真得很吊。lz你做的定位器,如果不在手机蓝牙范围内,就没办法定位了吧?

但是苹果的解 ...

这个不算屌的,周围没有苹果手机不也翘翘的么? 起码5年前QQ和李宁合作的儿童防丢鞋就这样搞了,鞋子里内置了蓝牙标签,所有装了qq的手机都是服务器,都能上传蓝牙标签的位置。

网友D:
想要一個 cat1 + gps + wifi 融合定位,不要用任何模組,全部用芯片,天線盡量共用,wifi 只用來搜尋 ssid 不用連接,做到超小化,imu 用來實現最基本的震動喚醒,能慣性導航最好

网友D:
我的手機藍牙默認是關閉狀態,很少打開,airtag 方式對我無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手機藍牙默認是關閉狀態,很少打開,airtag 方式對我無效

AirTag的蓝牙好像只是第一次用来绑定设备用,后面和iPhone手机通讯,使用UWB进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算屌的,周围没有苹果手机不也翘翘的么? 起码5年前QQ和李宁合作的儿童防丢鞋就这样搞了,鞋子里内 ...

你讲的也对,有利有弊,在苹果手机出现多的地方肯定好一些,它不需要苹果手机一直在旁边,只要有个苹果手机路过airtag附近,就可以帮助airtag定一下位置。

以我最近的使用情况来看,定位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讲的也对,有利有弊,在苹果手机出现多的地方肯定好一些,它不需要苹果手机一直在旁边,只要有个苹果手 ...

就算有各別苹果手机用戶經過可以幫助定位,對於我在內的大部分不用苹果手机的人來說,也沒有多大價值

网友E:
楼主你这个硬件方案直接用移远的EC200U模组加传感器就可以实施了,模组自带CAT1, 蓝牙BLE,GNSS, WIFISCAN功能。采用OpenCPU 开发方式,成本低,功耗也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硬件方案直接用移远的EC200U模组加传感器就可以实施了,模组自带CAT1, 蓝牙BLE,GNSS, WIFISCAN ...

模块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要一個 cat1 + gps + wifi 融合定位,不要用任何模組,全部用芯片,天線盡量共用,wifi 只用來搜尋 ssid  ...

太复杂了,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F:
楼主,我参加一个,和你一起玩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硬件方案直接用移远的EC200U模组加传感器就可以实施了,模组自带CAT1, 蓝牙BLE,GNSS, WIFISCAN ...

OpenCPU 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OpenCPU 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用厂家提供的SDK,在模组内部的MCU上写你自己的程序,不用外挂MCU了,不用搞那些恶心的AT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算屌的,周围没有苹果手机不也翘翘的么? 起码5年前QQ和李宁合作的儿童防丢鞋就这样搞了,鞋子里内 ...

还有卖吗

网友:
儿童鞋估计早就不做了。可以用楼主说的哪个苹果刚出的这个。

网友H:
服务器不用自己搭,用腾讯云物联网开发平台,APP和小程序都给你做好了,搜腾讯连连。你这方案也有待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参加一个,和你一起玩啊

可以啊~  我私信联系方式给你了。
现在在方案阶段。在选择OPEN CPU的 BT+4G+GNSS的模块,主要是要open source 和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服务器不用自己搭,用腾讯云物联网开发平台,APP和小程序都给你做好了,搜腾讯连连。你这方案也有待商榷 ...

现在在找集成方案,但是不好找技术支持和开源资料。

网友:
不如高频无源rfid,5米距离,用于管理物资,查找东西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算屌的,周围没有苹果手机不也翘翘的么? 起码5年前QQ和李宁合作的儿童防丢鞋就这样搞了,鞋子里内 ...

如果是微信  任何手机都装了微信。  但是这个好像也没出名啊 大家都没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微信  任何手机都装了微信。  但是这个好像也没出名啊 大家都没听过 ...

实际上还需要蓝牙的权限,并且需要用户知情,所以只能说模式很牛逼,现实难用。

网友J(2021-10-26):
AT6558 需要写程序,烧录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AT6558 需要写程序,烧录程序吗?

不同的GNSS会略有区别,烧录后的是NEMA协议。不需要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