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mm的小黄鱼膨胀胶塞上墙太松,锁不紧,其实是钻头用错了

楼主(2021-09-22):
一般商家给配的小黄鱼套装,都是标准6mm的瓷砖钻头,或者冲击钻头,

打孔后把小黄鱼塞进去,感觉太松,上螺丝后根本锁不紧。

尝试了一下非标的5.5mm钻头或者5mm钻头,完美。

楼主:
尝试了好多膨胀胶塞,用于6mm的冲击钻头或者瓷砖钻头,
效果最好的是宜家的白色6mm胶塞,
但可惜的是,只能按整盒买,一盒又没有多少个,一下子就用完了。

网友:
哈哈,你现在才知道啊。

我都是使用5mm的次冲击钻头的。

网友:
6mm的木棍更好用

网友:
宜家的确实很好用
不过买了一盒用完剩下很多螺丝

楼主:
标称6mm的冲击钻头或者瓷砖钻头,通常实际尺寸是6.2-6.5mm,钻头抖动的情况下,实际打出来的孔更大,
而6mm小黄鱼设计尺寸太标准,这就是小黄鱼放进去太松的根本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称6mm的冲击钻头或者瓷砖钻头,通常实际尺寸是6.2-6.5mm,钻头抖动的情况下,实际打出来的孔更大,
而6mm ...

nop,标称6mm钻头直径就是6mm,用机器打的孔就是6mm+0.1mm左右,人手持着打孔那么就是6mm+1mm左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称6mm的冲击钻头或者瓷砖钻头,通常实际尺寸是6.2-6.5mm,钻头抖动的情况下,实际打出来的孔更大,
而6mm ...

5mm加上抖动,基本就是6mm了。

如果还难塞,我一般使用瓷砖6mm钻头括一下孔,就很精密的6mm了。

网友:
宜家的这种套装最好用了,比小黄鱼好太多了。另外我都不用冲击钻,用霸王钻头配合受手电钻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p,标称6mm钻头直径就是6mm,用机器打的孔就是6mm+0.1mm左右,人手持着打孔那么就是6mm+1mm左右了。 ...

你用游标卡尺测量一下就知道了,不是麻花钻哦,是冲击钻头或者瓷砖钻头,都偏大的。

冲击钻头能偏大个0.5mm,博世的也不例外。

网友:
都说慧鱼、美固的好,我没用过

网友B:
用过美固,没感觉小

网友C:
德国 fischer 慧鱼的用一下就知道什么叫好了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游标卡尺测量一下就知道了,不是麻花钻哦,是冲击钻头或者瓷砖钻头,都偏大的。

冲击钻头能偏大个0. ...

哦,还有这说法?我手里只有麻花,打砖头一下子就红了然后秃了。。然后我买了把电锤才打进去。话说北京的老钢混塔楼墙板真结实,7cm左右深度8mm直径电锤也得打好几分钟。而现在的建筑室内墙几乎都不是承重墙了,几乎全部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还有这说法?我手里只有麻花,打砖头一下子就红了然后秃了。。然后我买了把电锤才打进去。话说北京的 ...

你买的那个电锤 是不是博世的GSB570类似的?

这种冲击频率太高(41800次/分钟),冲击幅度太小,效果很差。

用正常的电锤,冲击频率4500次/分钟附近的,7cm深8mm直径的洞,就8-20秒吧。

网友:
换了很多种,我们现在是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国 fischer 慧鱼的用一下就知道什么叫好了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那个用不起啊,价格是小黄鱼的20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美固,没感觉小

用过很多种,只有小黄鱼是偏小,但商家偏偏配的是6.5mm的钻头,可能商家自己都没用过自己的产品。

网友:
用一次性的竹筷,用刀切好长度,钉进孔内,把洞塞满,再拧入螺丝,比这塑料好使。

网友:
我每次都是用6mm的钻头打的。好像没有遇到太松的情况。都是用榔头敲进去的,我是打的墙面,没有打过瓷砖。

楼主:
6mm的小黄鱼,实际尺寸

楼主:
6mm的宜家小白管,实际尺寸

网友:
其实你们都买错了。就那种蓝色的,胶粒最好用
又粗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