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大理石台面开孔安装洗菜盆,两边至少保留多宽才安全?

楼主(2021-09-22):
比如下面的洗菜盆,如果大理石桌面的宽度是50cm, 宽度位置开了42cm的孔后,只剩下8cm平均分配到两边,即每边只剩下4cm的宽度。

这个宽度的石材可能比较脆弱,能否足够支撑?

施工上规定的最少宽度是多少?

我想使用这个洗菜盆,但我又不希望大理石桌面太宽(目前设定50cm宽度)。

网友:
做台下盆,开小一点

网友A:
现在实行做台下盆,把盆彻底嵌在台子里面。台上有什么东西都可以轻松扫到盆里

网友:
这个不懂。但是台上台中和台下,我只推荐304不锈钢台面。焊接打磨之后就是一体的,擀面条包饺子都不用案板了,直接在台面上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实行做台下盆,把盆彻底嵌在台子里面。台上有什么东西都可以轻松扫到盆里 ...

台下盆,是否买水槽的时候就不一样?

网友:
找泥工现浇台面(内嵌直径6.5钢筋),厚一点。上面再固定大理石。

网友B:
大理石至少8厘米吧?底下用罗源红之类的便宜花岗岩同宽满胶补强。四厘米宽,又是大理石,而且好像没有其他台面可用导致菜板要搁在洗菜盆上切菜,租户砍个鸡啥的八成要完。手起刀落之后鸡块不一定砍开,大理石开了。。。

网友:
推荐用304不锈钢台面,随便台上盆台下盆,台下盆会焊死打磨,后期不可能再更换台盆,但是也不会有开胶漏水的问题。

网友C:
有人推荐一下淋浴花洒吗?恒温的和不恒温的有什么优缺点?那个牌子的比较好?推荐一下

网友D:
台上盆不美观、边上容易积水,导致固定台盆的玻璃胶发没发黑;
台下盆是用云石胶把盆固定,不牢固,容易脱落,用支撑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台盆下面的空间被占用了。
台中盆最好,根据台盆尺寸,在大理石上开个台阶,完美嵌入。
我们老家那边做大理石的都开台中盆,收100块钱手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推荐一下淋浴花洒吗?恒温的和不恒温的有什么优缺点?那个牌子的比较好?推荐一下 ...

你最好单独发主题,这样更多人给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上盆不美观、边上容易积水,导致固定台盆的玻璃胶发没发黑;
台下盆是用云石胶把盆固定,不牢固,容易脱 ...

台下盆也有边缘发黑的问题:

我刚才看了我的台下盆,没有使用支架固定。简单的在底部使用条状的石头+胶水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理石至少8厘米吧?底下用罗源红之类的便宜花岗岩同宽满胶补强。四厘米宽,又是大理石,而且好像没有其他 ...

一边8cm ?还是一边4cm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台下盆也有边缘发黑的问题:

台下盆固定就是这种工艺,搞一些石头边,抹上云石胶固定。我们小区恒大送的精装修,台盆都是台下盆,已经发生过很多起台盆掉下来的事件。
至于打胶的地方发霉变黑,估计台中盆也会有,只是打胶量少,没这么严重!
一般这种厨房大理石板,厚度有1.5-2.5CM,价格大概会在200-300一米,商家会另外收个100块钱的安装费(包括开孔),那就让他们开台中盆好了。
三种方案,台中盆是最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下盆固定就是这种工艺,搞一些石头边,抹上云石胶固定。我们小区恒大送的精装修,台盆都是台下盆,已经 ...

买水槽的时候,是要选择台下盆、台上盆?

还是都一样,只是安装的位置不同?

网友D:
不要选择那种边沿比较厚的洗菜盆就行!
大部分洗菜盆都可以装台中盆的,比如楼主位那种洗菜盆就很适合做台中盆。
甚至那种有倒角的台盆,大理石加工的时候,开一个圆弧槽也不是难事。

网友E:
台下盆。拼多多上买了2个支撑脚。应该能顶得住吧。
不是专门的台下盆。就是普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水槽的时候,是要选择台下盆、台上盆?

还是都一样,只是安装的位置不同? ...

不一样,台下盆需要额外的固定或是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下盆。拼多多上买了2个支撑脚。应该能顶得住吧。
不是专门的台下盆。就是普通的。 ...

支撑脚会影响下面放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选择那种边沿比较厚的洗菜盆就行!
大部分洗菜盆都可以装台中盆的,比如楼主位那种洗菜盆就很适合做台 ...

师傅现场施工,挖几mm深度,又不挖穿,难度很高,再加上弧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撑脚会影响下面放东西。

不觉得有影响。我们买的是大单槽,位置足够,小米净水器已放进去。还有 前置过滤器没装,不过空间也是留的足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边8cm ?还是一边4cm ?

一边8厘米。不是按某种规范来的,只是大理石的材质比较脆,为什么不用花岗岩?黑金沙就挺好看,强度比大理石好很多,黑色也不低档。最便宜的罗源红花岗岩一平方不到五十块,可惜抛光后没毛面那么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现场施工,挖几mm深度,又不挖穿,难度很高,再加上弧度。

用两层 内层用罗源红花岗岩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现场施工,挖几mm深度,又不挖穿,难度很高,再加上弧度。

难度还好,我现场看他们施工,很熟练的!
台盆要提前买好,安装师傅先把台盆倒扣到大理石板上,用记号笔把外沿轮廓画好!
然后中间通孔跟台上盆一样开好,再沿之前画好的轮廓线打磨一个5-8MM的台阶。
大理石板最薄的也有1.5CM,所以开穿是不存在的!顶多技术差点安装工台阶会开的深浅不一,不过也没关系,反正台阶上要抹胶的!
这个对于专业安装工来说不是难事,熟能生巧!
不放心的话可以先到当地卖大理石台板的地方先问一下,台面的安装与开孔都是商家负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边8厘米。不是按某种规范来的,只是大理石的材质比较脆,为什么不用花岗岩?黑金沙就挺好看,强度比大 ...

1平方不到50,有这么便宜的?
我之前买这种大理石最少180一米,因为厨房台面宽度基本固定,所以都是按米算。
大理石门套与窗套价格更贵,一个门套得上千,比实木门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平方不到50,有这么便宜的?
我之前买这种大理石最少180一米,因为厨房台面宽度基本固定,所以都是按米 ...

不是大理石 是一种毛面白色或者带点粉红的花岗岩 福建多地有产出。大理石贵的是进口的或者花色特别的。印度红一平方300,而罗源红抛光面很一般,相当于基本不红的印度红。罗源红细致加工的毛面可以用做外墙装饰,看起来档次还不错。但是抛光面就很一般,用于家装比较多用于构造和支撑,所以价格低廉。这几年路沿石和人行道都是铺这种罗源红,是一种极普通且容易获得的花岗岩。印度红用于室内辐射超标,但是国人喜欢大红色,又是进口石头所以价格不错。我家里用的主要是黑金沙花岗岩和一种灰色大理石,罗源红花岗岩用了一点做橱柜的地柜隔板和支撑。

网友:
红色,黑色大理石辐射值比较高,室内装修不要用太多。有辐射计的可以测一下,天然大理石明显高于瓷砖很多。

网友:
印度红大理石,我拿本群开源的盖革计放上去测试过,数值没看到有增加。

网友:
好吧,我用商用的辐射仪测,值都比较高,印度红、中国红、黑沙金,白色的大理石低一些。

网友:
台下盆好打理,就是容易脱落,我家的都不敢放太多东西在里面,以前买盆送的胶水都脱落了,后来我用AB胶固定那个螺丝扣才好点,空了还得整整,又有点下沉了!还是台中盆好点,但是时间久了用脏了边上容易发黑。

网友:
必须台下盆,只是安装方式不一样而已。想让它不掉的话,石头下面要有一层框架,台盆放在框架上。再放大理石。台面一般不推荐用大理石,易碎易脏。现在都用石英石吧

网友:
嵌入式台中盆最好,和台板齐平,又有台上盆的强度,也不会像台下盆那样可能脱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台下盆也有边缘发黑的问题:

莫站你这台面是石英石,人造石的一种,做厨柜台面比较好的材料

家用天然石材,主要是花岗岩和大理石,最普通的花岗岩就是麻石。大理石孔洞比较大,易裂,一般背面有加强网,不适合做台面

缝隙发黑是长霉,涂点除霉啫喱可以去除

台中盆一样有这条缝,还向上的不能无视,除非做美缝填了。

综合建议是,砖砌框架瓷砖贴面水泥顶,贴石英石面台下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莫站你这台面是石英石,人造石的一种,做厨柜台面比较好的材料

家用天然石材,主要是花岗岩和大理石,最 ...

砖砌框架的确可行。

里面使用瓷砖就行。

但这样搞下来,我怀疑跟做橱柜差不多价格。

网友F:
引用 楼主:
砖砌框架的确可行。

里面使用瓷砖就行。

橱柜是颗粒板,自己用可以,租客不会爱惜的话很快坏的,特别是泡水后发涨就废了
要么搞全不锈钢好像酒楼厨房

砌砖造价你可以问下工头嘛,或者问师傅愿不愿意接私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橱柜是颗粒板,自己用可以,租客不会爱惜的话很快坏的,特别是泡水后发涨就废了
要么搞全不锈钢好像酒楼 ...

橱柜肯定不能使用木质。

我都是使用大理石板搭建,门使用铝合金+玻璃。可以直接冲水。

吊柜才使用木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橱柜肯定不能使用木质。

我都是使用大理石板搭建,门使用铝合金+玻璃。可以直接冲水。

哦,那我明白了
传统云浮佬专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