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水龙头除了好看,还有其它好处吗?

楼主(2021-09-22):
传统的圆形水龙头:

方形的水龙头:

楼主:
主要是担心方管容易堵塞。

网友A:
圆形好找配件,圆的好打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形好找配件,圆的好打扫。

配件倒不是问题,这货都是整个更换的。

网友B:
有个题外话:
无论是这两个图的哪一款,安装时都推荐注意一下“水龙头底座”和“台面”的那个接触面,尽可能安装得紧固一些。(注:我把水龙头大略地分为底座、弯管、把手、起泡器四部分)
在拧动水龙头弯管时,总会有一定的旋转力量传导到底座上。如果安装时没有拧紧,长年使用之后,可能慢慢地就把底座给拧松了。然后旋转水龙头弯管的时候,底座也会跟着一起旋转。
亲身经历供参考。

网友:
个人认为方形水龙头本身没有什么好处。主要是出水口位置隐蔽不容易清掏,不容易装卸起泡器,也不容易明显看出出水的角度。
推荐传统圆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题外话:
无论是这两个图的哪一款,安装时都推荐注意一下“水龙头底座”和“台面”的那个接触面,尽可 ...

现在有一款螺母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螺母上面有2颗螺丝,螺母拧紧后再把螺母上面的螺丝拧紧,螺母就不会松动了

网友C:
方的上面是个小平面,冲洗时候,可以临时放点小东西,比如剃须刀零件之类

另外方的挂个布,清洗球之类的,也方便,圆的基本挂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方的上面是个小平面,冲洗时候,可以临时放点小东西,比如剃须刀零件之类 ...

那个小平面很容易落灰落油烟,脏到你什么小东西都不想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小平面很容易落灰落油烟,脏到你什么小东西都不想放

用之前,用手舀水冲洗抹下,干净的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题外话:
无论是这两个图的哪一款,安装时都推荐注意一下“水龙头底座”和“台面”的那个接触面,尽可 ...

剪一块橡胶片放在台面的固定孔上面(尺寸要精准,否则难看),固定好水龙头底座,千年不松动。

网友:
这种方的感觉没啥意义啊,出水口就那一点点。那种很扁平很大的那种,出水像瀑布一样的,倒是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