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英文好的坛友,帮忙猜一下这规格书里CPC TPC LEA的意思

楼主(2021-09-22):
就是一份LG OLED液晶屏的规格书,规格书39页提到了几种模式,可以用I2C配置打开和关闭,却没有解释这几种模式的意思
请英文好的坛友帮忙猜一下吧,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知道cpc是中国共产党的缩写。

网友B:
CPC,应该是指CPC分类号,类似的还有IPC,专利分类体系
TPC,静态图像亮度调整,对静态图像进行动态亮度调整
OFF RS,残影补偿
LEA,边缘台标监测及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C,静态图像亮度调整,对静态图像进行动态亮度调整

这是哪几个单词的缩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cpc是中国共产党的缩写。

坛主的政治嗅觉果真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cpc是中国共产党的缩写。

我党正规的译法是叫CPC,但人类公敌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把我党污蔑叫“CCP”,不知译作CCP为何就是污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C,静态图像亮度调整,对静态图像进行动态亮度调整
LEA,边缘台标监测及调整 ...

LEA 边缘台标监测及调整?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家电视上面有这种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LEA 边缘台标监测及调整?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家电视上面有这种功能?

刚刚才知道的…… oled+关键词,搜索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A 边缘台标监测及调整?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家电视上面有这种功能?

L,应该是logo,TV station logo 就是台标
E,应该是edge,边缘
A,应该是adjust,调整

网友:
TPC (Temporal Peak Luminance Control)
LG OLED TVs have technology to detect which stationary images pose a high risk of retention and adjust the pixel luminance accordingly.

楼主:
引用 网友B:
L,应该是logo,TV station logo 就是台标
E,应该是edge,边缘
A,应该是adjust,调整 ...

佩服,佩服,非常感谢!!

网友:
我只知道CPT PTC PCT TCP CT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cpc是中国共产党的缩写。

中国共.产.党缩写是CCP,这两年一直听老外在说

网友:
很明显,这就是英语的局限性。这也是为什么老外再怎么跳槽,也仅仅在自己的行业内部跳,跳凶了,连自己的母语都要重新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