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冰箱显示屏乱码,咨询拆卸,及维修方法。

楼主(2021-09-22):
    西门子冰箱显示屏乱码,咨询拆卸,及维修方法。   冰箱上层经常积水, 中层零度变冷藏了。

网友:
排线断了问题,某品牌的售后修了我400多块,日。。。。闲的话,找找排线,把断线补回去即可

网友:
多数是双面胶粘的,撬下来看看
假货宝应该有配件卖的

网友:
平头螺丝刀在缝里一撬就可以了

楼主:
  收到,统一谢谢各位。

楼主:
     撬下显示板了,显示板与主板相联仅6根线, 个人判断应该是显示板单元问题, 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看下显示方案,应该是哪个点断开了,或接触不良。
很好修

楼主:
   今天更换上新买的拆机模块。  屏幕乱码正常了。  但生物保鲜这一栏显示“E11”。 百度上说是显示模块故障。  (显示模块是整体更换的,就是上图中吊在外面的)。

网友:
很可能不是一个批次的PCBA。

楼主:
冰箱型号kk22f58ti,  在某宝上,买了主板与显示板,故障依旧。  有维修过此板同仁沟通一下呢。

网友:
是不是门轴上有线?  看看是不是门轴上的线断了。
我海信的。  就是门轴上线断了。 温度显示不准。 然后打售后,上门 维修 60 .

楼主:
结贴:  淘宝网上,那些拆机板,严重怀疑那些卖家没有测试就发货了(用户就是一个小白鼠)。  在换到第3块显示板的时候,终于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