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可以做盲埋孔不?焊盘中打通孔导致虚焊的概率大...

楼主(2021-09-22):
1、看了嘉立创的工艺,没有盲埋孔?那么嘉立创可以做盲埋孔不?
2、bga的中,引脚到引脚的中心间距为16mil,焊盘为10mil,所以没有出线的空隙。只能在焊盘中打盲埋孔。但是如果我打通孔的话,底面有阻焊,这样子的话,虚焊的概率大不?

网友:
你这种应该做树脂塞孔吧,不过嘉立创好像也做不了~

编辑错字

网友A:
和底面有阻焊有啥关系啊?焊接不是在正面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底面有阻焊有啥关系啊?焊接不是在正面的么

过孔如果一面是焊盘,另一面是阻焊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1、焊盘上的焊锡部分流到过孔里;
2、阻焊顺着过孔,部分流到焊盘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孔如果一面是焊盘,另一面是阻焊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1、焊盘上的焊锡部分流到过孔里;
2、阻焊顺着过孔 ...

就是打的盘中孔? 对于第一种情况,即使是盲孔也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打的盘中孔? 对于第一种情况,即使是盲孔也会啊

所以我觉得楼主需要的是树脂塞孔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觉得楼主需要的是树脂塞孔工艺

哦,明白了,是树脂塞孔工艺的盲埋孔。

网友:
孔够小,背后用阻焊油加丝印堵孔,基本漏不了锡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是树脂塞孔工艺的盲埋孔。

通孔也可以做树脂塞孔

网友:
盲埋孔PCB需要激光钻孔机等一套不同于传统机械钻孔PCB的工艺。嘉立创目前还没上吧。不过,就算上了,能用得起的用户也不会太多。

网友:
0.4mm pitch的BGA,至少一阶HDI了。JLC目前的工艺不行的。
袁总之前说年底前会上一条HDI线,不清楚具体执行情况,就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