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根据板子尺寸适当放宽自动识别的时间限制

楼主(2021-09-23):
现在在下单助手中上传gerber文件之后,服务器那边会自动识别板子尺寸、层数等,最长大约3分钟(最长见过189秒)后如果仍然未能识别完成就会失败。

当识别失败时,只能手动填写板子尺寸,这倒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手动填写尺寸之后,不允许使用“24小时免费出货”选项(会提示:文件不是单板),提交订单后也不会有自动审核,需要排队等人工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再走付款流程。这不仅仅是增加了jlc的工作量(人工审核),也增加了用户的工作量,因为工程师经常晚上加班画pcb,夜里提交订单,要在第二天关注审核状态,有时候忙起来忘了看就又耽误一天。

出现识别失败的板子一般是使用了极限工艺参数、布线密集、尺寸较大的pcb。根据我们的经验,同一份gerber资料,有时候3分钟识别失败,重新上传几次就能识别成功,说明gerber文件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服务器端,猜测大概是服务器负载情况影响分析效率吧。

所以在此建议,希望后台服务器能够根据pcb的尺寸,把3分钟的时间限制适当放宽,因为识别慢并不等于不能识别。如果我们看到识别失败再重新上传去尝试的话,反而又相当于增加了服务器的负担。也可以适当改进算法来防止卡壳,比如多少秒内无任何进展再反馈分析失败。如果能在识别过程中向用户反馈分析进度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A:
好提议,3分钟简单粗暴其实过滤掉很多情况,可以把审核规则做得更细,做更精细化的规则优化!提升客户体验无小事,我提给开发这边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提议,3分钟简单粗暴其实过滤掉很多情况,可以把审核规则做得更细,做更精细化的规则优化!提升客户体验 ...

是的,复杂一点的板子,你们经常3分钟解析不完。
解析pcb文件真的要花3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吗?个人感觉这种操作的时间该用秒来数而不是用分钟来数。。。。

网友A:
1个单3分钟解析完肯定没问题,但高峰期下单每个小时 单量都是以 K 计,服务器处理资源也不可能一直增加,所以高峰期会出现排队超时的情况;
一般下午3点左右,下午5点-6:30点是下单高峰期,避开这个时间段下单,超时情况会少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个单3分钟解析完肯定没问题,但高峰期下单每个小时 单量都是以 K 计,服务器处理资源也不可能一直增加,所 ...

也就是实际单个文件只要若干秒就能解析完,剩下的时间都是在排队,对吧?
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加服务器就行了呗。或者想省钱就用阿里云之类的可以动态增加机器的服务更好,每天3点到5点多开一群机器,5点半下班了就释放,不多花钱。
这就是你们该承担的工作量,省不了的。想省只会更费。因为我解析一下发现不成功,第一反应是重试一下,重试好几遍还不成功才不解析了。然后你们的解析服务器就白做了一堆无用功。。。

网友:
简单一点只要让这个排队等解析的服务能返回排队状态就行,三分钟后还没完成就给人显示等待时间。这样也比你们现在要好的多。
很怀疑你们解析服务器就是被大家反复重试给拖死的。前台超时报错了,后面这个任务还在排队,排到了还要花费时间来解析。。。

网友:
上传10块板子,有9块识别不出来

网友:
服务器的问题?看来LC的EDA要用也要等出离线版

网友:
我就是不停是重试,再重试,只到识别为止。

网友:
感觉有段时间了,可能是解析模块在调整的缘故,再等等更新到位。

有时尺寸比较小的也会解析超时,预览图不出来。

还有的预览图少了机械孔,为此还电话去询问,答复是如不放心钩选确认生产稿,那个准。

网友:
现在确实很容易超时失败,解析也要很久,体验感超级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提议,3分钟简单粗暴其实过滤掉很多情况,可以把审核规则做得更细,做更精细化的规则优化!提升客户体验 ...

这不是用户体验问题,是能不能用的问题。
对稍微复杂一点的板子,已经接近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提议,3分钟简单粗暴其实过滤掉很多情况,可以把审核规则做得更细,做更精细化的规则优化!提升客户体验 ...

感谢回复和转达,希望能尽快落实,尽快恢复畅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