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抽油烟机没人操作自动开关机了,怎么办?

楼主(2021-09-23):
晚上厨房没人,抽油烟机自己开机了,观察是按键被触发了,是不是得拆开换按键?

网友:
是的  误动作了,拆开降低一点灵敏度最直接,

网友A:
我家海信的电视还经常自动开机,没办法,只有每次关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海信的电视还经常自动开机,没办法,只有每次关电源了。

灵异事件,可以上中央台了

网友:
弄个无线插座,要用了按遥控,用完了按遥控

网友C:
抽油烟机油乎乎的,拆就算了,曾清理过油烟机,太惨了,油葫芦把手搞的难受好几天,还不小心被油烟机的边角划伤了,用无线插座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灵异事件,可以上中央台了

年纪大了,懒得折腾,不是不能用,都懒得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灵异事件,可以上中央台了

走进科学起码拍3期。

网友:
我家投影仪有时也自动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油烟机油乎乎的,拆就算了,曾清理过油烟机,太惨了,油葫芦把手搞的难受好几天,还不小心被油烟机的边角 ...

不光会自动开机,还会自动关机,用无线插座没法解决自动关机的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及型号的?
买个控制板。

网友:
是触摸按键吧?
还是老式的机械开关好,

网友:
烧香拜灶神!烧香拜灶神!烧香拜灶神!

网友:
估计需要清理一下油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走进科学起码拍3期。

之前在哪里看到,说我们把走进科学的观众定位搞错了,说走进科学的观众是面向农村老人,这些人一般都比较迷信,让他们看节目就是为了破除迷信,我竟然信了。。。。

网友:
以前买的一个美的空调柜机,有时人从前面走过会自动开机

网友:
看看空调上是不是有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