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全面屏”便携显示器的拆机方法

楼主(2021-09-23):
以前买过一个一线通的4k便携显示器,一线通是可以用,但是还得插根电源线,想自己折腾一下看能不能改加个电池进去自己供电。
看了一圈,背面没有一颗螺丝,如下图。侧面除了按键和插口也没有螺丝。然后背面像是一体的,只能从屏幕前方取出来的样子。

屏幕证明如下,可能拍的不是很清晰,反正就是边框和屏幕之间有一条小缝隙,感觉有点全面屏的那意思。

这种屏幕自己能拆不,从前面拆感觉好容易把屏搞坏呀。

网友A:
跟手机一样吧,加热加吸盘慢慢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手机一样吧,加热加吸盘慢慢来

这么大的屏怎么能用胶粘呢,卡扣,一定是卡扣

网友C:
这么薄还能加电池吗?
不如直接贴个充电宝在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屏怎么能用胶粘呢,卡扣,一定是卡扣

我是出这种方案的, 都是3M胶的。

网友D:
拆坏概率大,折腾。外挂充电宝好了。

这个一线通应该是通过 type c 口数据和供电一体的吧,是因为你的 c 口供电不足导致要外加电源才能用吧。这样外接电源有辱一线通这个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手机一样吧,加热加吸盘慢慢来

这个需要专门的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薄还能加电池吗?
不如直接贴个充电宝在后面

就是不确定,想看看里面有没有空间可以加,其实屏幕是比较薄的,驱动板面积应该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坏概率大,折腾。外挂充电宝好了。

这个一线通应该是通过 type c 口数据和供电一体的吧,是因为你的 c  ...

是的,C口供电不足,理论上是可以一线通的

网友E:
什么牌子的?好像还不错。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牌子的?好像还不错。推荐一下

说的是呢?

网友F:
1、双面胶。没有卡扣,加热以后吸盘伺候。

2、里面有空间。

3、HDMI驱动板上甚至是有锂电池充电管理电路的。

网友G:
为了拆这个玩意儿,我买了一堆工具,包括大个的加热板,各种撬棒,薄片,工具,结果吸盘轻轻一拽就开了
就是拿双面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牌子的?好像还不错。推荐一下

小黄鱼入的,700元,X EQUIP 4k 15.6寸的,感觉还行吧。
这东西看需求,如果没有搬过去搬过来用的需求,其实还是大屏香。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双面胶。没有卡扣,加热以后吸盘伺候。

2、里面有空间。

谢谢,结合我先找个吸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了拆这个玩意儿,我买了一堆工具,包括大个的加热板,各种撬棒,薄片,工具,结果吸盘轻轻一拽就开了{:sw ...

非常感谢,我先试试。本来感觉没望了的,看来还可以继续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了拆这个玩意儿,我买了一堆工具,包括大个的加热板,各种撬棒,薄片,工具,结果吸盘轻轻一拽就开了{:sw ...

你好,请问一下就用普通的吸盘就可以了吗?我看有那种螺栓慢慢拉起来的那种工具,但是这东西太贵了,而且有点小,看起来只适合手机的样子。

网友H:
做一个充电宝活动支架不更加美观而且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一个充电宝活动支架不更加美观而且简单。

已经有一个皮套了,可以支撑,所以想看看能不能塞在里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就用普通的吸盘就可以了吗?我看有那种螺栓慢慢拉起来的那种工具,但是这东西太贵了,而且 ...

我都买了,没用上,可能我那个没粘牢,所以用普通吸盘拽了一下就开了,这个都不一样,你得自己试验看看。
只要有个角拽开了,用塑料片或者卡片插进去转一圈胶就能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都买了,没用上,可能我那个没粘牢,所以用普通吸盘拽了一下就开了,这个都不一样,你得自己试验看看 ...

我刚刚试了,确实是双面胶粘的,,我就用了某宝上那种两个吸盘用一个夹子夹住那种工具,一下就拉开了

网友(2023-02-16):
便携显示器有必要这么高分辨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一个充电宝活动支架不更加美观而且简单。

要活动支架,还便携么

网友:
吹风机+吸盘

网友:
单C口一定可以用,17寸lcd,15.6的oled,都轻轻松松

以前也遇到过不能的,是驱动板本身bug

网友:
“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