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宽175*105mm 的电路板,1.6mm厚度机械强度够吗?

楼主(2021-09-23):
长宽175*105mm 的电路板,1.6mm厚度机械强度够吗? 麻烦熟悉工艺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要看你要来干嘛? 怎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要来干嘛? 怎么安装?

板子安装在下图中的底座上,底座上有6个螺丝孔(红色圆标记处),PCB板子也开对应的6个孔。

网友B:
楼主没有理解2楼的意思。2楼的意思是你板子是放在那里观赏还是打架。干啥,如何安装都不知道,没人知道你的机械强度够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有多种芯片和贴片元件,有接线端子。四个角个各一个定位孔, 长方向的居中点再打2两个孔, 总共6个 ...

如果只是安装在一个固定的支架上 足够了,如果你要靠PCB来连接其他东西的话,建议你上一下结构图

网友:
17cm有点长了,要是四边都是刚性固定的就无所谓,中间要没有支撑可能就有点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理解2楼的意思。2楼的意思是你板子是放在那里观赏还是打架。干啥,如何安装都不知道,没人知道你的 ...

我在3楼重新上传图了,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安装在一个固定的支架上 足够了,如果你要靠PCB来连接其他东西的话,建议你上一下结构图 ...

我在3楼重新上传图了,你看一下。

网友:
怕个J8, 我400长都是用1.6

网友:
有时侯不一定硬就好。

网友:
看你的板子中间也有固定柱子,我觉得问题不大。
pcb下面可以垫点东西,另外小元件和短边平行放,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3楼重新上传图了,你看一下。

要不要做震动实验?不做任何实验的话不怕,那么多螺丝。用组合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安装在下图中的底座上,底座上有6个螺丝孔(红色圆标记处),PCB板子也开对应的6个孔。

6个螺柱支撑类,完全没问题。2.0厚的板子可是贵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3楼重新上传图了,你看一下。

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感谢上面坛友们给的建议,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