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刷直流电机无感控制,换相时间不一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9-23):
无刷直流电机无感控制,用反电动势过零点检测的方法换相,测试发现浮空相反电动势为上升沿和为下降沿时,换相时间差异较大,浮空相为上升沿时换相时间较短,浮空相为下降沿时换相时间较长,请教哪位能帮忙分析一下时什么原因?

网友:
详细说说你的控制策略,可以做到时间一样长

网友:
滤波电容偏大了么
如果是各个相位不一致我说很可能是电机偏心。由于制造工艺限制,电机每个绕组对应不同角度时间隙可能会不太一样,就会造成检测各相位不是等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