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1200,用电话线通讯,距离10--20Km,可以用什么芯片?片?

楼主(2021-09-23):
10多年前的板子,已经买不到了。波特率是1200,用双绞线(电话线)通讯,距离10--20Km,电话线很细,电阻高。距离3公里,电阻就1K。现在需要分析这个板子,有高手能指点下吗?

楼主:
直插版的右侧,蓝色的端子,接电话线,电话线不接入交换机。左侧的DB9插头,接RXD,TXD,还有RTS,DTR,在PCB上面,RTS,DTR是短路的,可以理解为窃电,但是没有GND呀。

网友:
用24V电流环就好

网友A:
与其分析这个板子,不如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其分析这个板子,不如重新设计,

现在CAN,485等都不能实现, 波特率1200,双绞线,电话线,通讯距离10--20km。

楼主:
电话线是已经安装好的,没的选择。

网友:
消防两总线这么远我没试过

网友:
像是RS232
如果是双绞线,485的可能性很大。
也有可能是双RS232走差分。
如果是12V,有足够的电流,20Km是没有问题的,要不,以前的电话机怎么跑那么远,也是一个大电池。

网友:
建议先测试线路阻抗,再来说哪个方案更合适。

a. 直流电阻,如果有条件,一头短路一头万用表就能测;
b. 寄生电容,一头开路另一头电容表直接测就行。

目测寄生电容也是一大难点,印象中每米双绞线就有接近 0.1nF 量级的寄生电容。
如果是这样,10km 就得接近 uF 量级

网友:
基于电话线的猫不是可以跑几十K吗,或者更高

网友:
OKI  7512B  调制解调器芯片

网友B:
波特率是1200
测试得出的数据 还是根据功能说明书描述而来

网友:
可以用带Adc的单片机,然后使用MSK调制解调

网友:
在某宝上买56K拨号猫来改造吧,充分利用现有的电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是1200
测试得出的数据 还是根据功能说明书描述而来

功能说明书。

网友:
应该是基于FSK的调频通信吧

网友:
调制解调器就可以了

网友C:
那么多1n4148,看上去就是电荷泵升压用的,很可能是±48V线端电压的RS485,然后跑modbus协议。要跑10KM以上,最低也得是±24V的线电压了。

网友D:
楼主这个是DTMF通讯,参考MT8888资料

网友:
只要板子没坏,测测电话线上是啥就行了

网友:
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  发上来看看
知道波特率了 更加好分析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1n4148,看上去就是电荷泵升压用的,很可能是±48V线端电压的RS485,然后跑modbus协议。要跑10KM以上 ...

谢谢,我上电后,接示波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DTMF通讯,参考MT8888资料

MT8888,和 OKI 7512B,外部都需要晶振,这个板子上面没有。

网友(2022-01-03):
找个厉害抄板的公司

网友:
MT8888好像是16脚,或者20脚的,这个明细不是的
如果重新设计,用DTMF方式,可以传10公里

网友E:
是不是用的电流环,电压可以设置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用的电流环,电压可以设置很高

不是电流环。

网友:
手上有实物,发猜谜贴前不能上几个波形图?

网友:
大概率是载波

网友:
调试解调器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F:
电力线载波模块也许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力线载波模块也许可以

感觉不是,有揭盖读取芯片型号的技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是,有揭盖读取芯片型号的技术吗?

开盖可能可以看到型号,很多芯片在硅片的角落位置印了型号的

网友:
我觉得直接用示波器看通讯波形,分析好以后,用单片机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