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低功耗电流总是飘请教各位一下

楼主(2021-09-23):
使用STC8F1K108S单片机最小系统 做低功耗测试 发现电流总是飘,未加任何外围电路(只有一个独立芯片)
电流如图有时候出现负数怎么回事,实在是不解,请教下各位 当然功耗大的时候都20-30uA.

网友:
4uA比较客观

网友A:
我用STC8H1K16测试过,在掉电模式有4u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STC8H1K16测试过,在掉电模式有4uA左右

官方和网上查到掉电可以达到1.5ua ,其实4ua 也可以了但是不稳定,进入低功耗测试时候电流是10-30ua 左右总之测试电流一直变
有时候就会出现电流负值这种情况第一回见到,而且如果管脚配置准双向的时候电流直接是负值,(官方的里例子都配置成空闲的都配置准双向了)

网友B:
出现负数,应该是你的表要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负数,应该是你的表要校准了。

开始我也怀疑表有问题, 但是用普通万用表也出现负数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怀疑表有问题, 但是用普通万用表也出现负数现象

IO口有接发光二极管吧?发光二极管被光照后可能会变成光电池。如果发光二极管连接的IO口设置为高阻,则发光二极管被光照后输出电压在MCU供电电压的中间范围时可能会导致IO口上下驱动臂竞争而漏电大大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口有接发光二极管吧?发光二极管被光照后可能会变成光电池。如果发光二极管连接的IO口设置为高阻,则发 ...

他一楼说了未加任何外围电路,裸片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怀疑表有问题, 但是用普通万用表也出现负数现象

是不是万用表正负表笔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口有接发光二极管吧?发光二极管被光照后可能会变成光电池。如果发光二极管连接的IO口设置为高阻,则发 ...

没有就是一个独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万用表正负表笔接反了

没有,通常时候是正电流,观察通电一段时间就能出现负电流

网友:
负电流不好吗?mcu自己发电,电池电量越用越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通常时候是正电流,观察通电一段时间就能出现负电流

很简单嘛,再串一个普通的30块钱的万用表,要是两个表都会负的话,马上身价上亿了,STC都会跟着沾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嘛,再串一个普通的30块钱的万用表,要是两个表都会负的话,马上身价上亿了,STC都会跟着沾光:) ...

做了个测试 把2个表串联 显示的数值如图2,3, 都是负的,  图1 是 正常带电 电流数值

网友:
有没有模拟表头,测试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就是一个独立芯片

未使用的IO都要初始化一下,芯片内部有但未封装出来的IO口也要初始化一下。因为未初始化的IO可能默认高祖输入状态,受到感应电荷的影响IO电平不是接近VDD或GND的时候IO的内部逻辑电路竞争造成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使用的IO都要初始化一下,芯片内部有但未封装出来的IO口也要初始化一下。因为未初始化的IO可能默认高祖 ...

初始化过了,初始化IO管脚按照 设置为高阻输入 测试的时候,低功耗会出现4-30uA 的正电流, 测试长时间会跳成负的电流
如果IO 初始化上拉准双向口  低功耗时候电流直接变成 负的40-60uA 的电流(另外电源电路还有2个104的小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和网上查到掉电可以达到1.5ua ,其实4ua 也可以了但是不稳定,进入低功耗测试时候电流是10-30ua 左右 ...

具体技术问题, 您电 198-6458,5985,<9:00-12:00,13:00-18:00,  工作日的 周一到周五,其他时间按国家规定休息时间>

网友:
IO口初始化为推挽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始化过了,初始化IO管脚按照 设置为高阻输入 测试的时候,低功耗会出现4-30uA 的正电流, 测试长时间会 ...

一般芯片IO默认就是高阻输入,有的默认上拉输入,我前面说了高阻输入可能导致漏电的问题了,需要高阻输入需要使能上拉或下来以稳定IO状态。
另外,你用的可能是小封装的芯片,其实芯片里面还有很多IO没有引线封装出来,这些IO也要初始化的。具体有哪些IO没有封装出来,就看规格书同系列有哪些封装有更多的引脚定义了,同一8位或16位端口除已封装的把剩余的位对应IO也初始化一下。

网友:
所有的电容也要去掉

网友F:
无意中成为发电mcu啦
这种情况
测试方法及工具有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意中成为发电mcu啦
这种情况
测试方法及工具有问题啦

找到问题了, 测试功耗的时候, 把TX 和RX 两个线拆除就稳定了, 大概是8UA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测试功耗的时候, 把TX 和RX 两个线拆除就稳定了, 大概是8UA ...

功耗正常吗?我用的STC8F2K的,只有1U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耗正常吗?我用的STC8F2K的,只有1UA。

还待优化,您的系统时钟频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待优化,您的系统时钟频率是多少?

频率是5.5296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测试功耗的时候, 把TX 和RX 两个线拆除就稳定了, 大概是8UA ...

被你忽悠了,你说没有任何外设连接
这不,一个亿没戏了,STC也没法沾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被你忽悠了,你说没有任何外设连接
这不,一个亿没戏了,STC也没法沾光了:( ...

我一开始也没反应过来,因为下载芯片和STC 在一个电路板上,就没太在意,目前前休眠状态是1.6UA 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也没反应过来,因为下载芯片和STC 在一个电路板上,就没太在意,目前前休眠状态是1.6UA 吧 ...

是否还有稳压芯片,这个感觉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还有稳压芯片,这个感觉还高。

有的,5V转3.3V,  还有 我频率使用的24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5V转3.3V,  还有 我频率使用的24M

稳压芯片的原因,频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