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JLC SMT未贴清单能否囊括所有未焊接器件

楼主(2021-09-24):
贴片完了后,需要未贴清单进行二次购料用。
但是提供下载的有已贴清单,贴片清单和BOM对比结果。
A.已贴清单是焊接的料,这个用不到。
B.贴片清单里分三块,1.客户BOM清单  这个是我原始的清单,用不到。2.嘉立创用料信息,这个用料信息如果要得到未焊接的料,要再次筛选复制,才能得到我要的未焊接的,不直观。3.不贴装器件,这个里只有没有匹配上的器件。匹配上了选择不焊的器件没在这个里,所以这个不全(譬如反面不焊的器件)。
C.BOM对比结果其实就是贴片清单的直观展示,一样的情况。

楼主:
譬如我的电容C22.设计在顶层,贴片只贴底层。
未贴装元件里也没出现C22

网友:
顶层所有元器件已经单独列出 一列. 也标识了贴了那一层. 应该还是能找到的.  这个也是尽可能按照原始的BOM样式整理的.

楼主:
我突然觉得我是反应了个寂寞

网友:
您好,可以选用双面贴,不同位号,不同面,同样的元件,也可以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