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系统杀后台,用什么工具好?

楼主(2021-09-24):
app退出后,据说很多还在后台运行,

很多后台app其实没必要一直运行着,
除了吃资源,拖慢系统速度外,没啥用处

用什么工具可以把这些app的后台都杀了呢?
有比较好用的工具呢

网友:
黑域、绿色守护、冰箱等, 前提是要ROOT

网友A:
我恰和你相反,现在用的荣耀,系统杀后台很严重,看微信的时候刚锁屏马上解锁结果就要重新进,很痛苦,设置也没用,不过省电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恰和你相反,现在用的荣耀,系统杀后台很严重,看微信的时候刚锁屏马上解锁结果就要重新进,很痛苦,设置 ...

杀后台不能准确定制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恰和你相反,现在用的荣耀,系统杀后台很严重,看微信的时候刚锁屏马上解锁结果就要重新进,很痛苦,设置 ...

系統殺後台嚴重,真是因為很多其它 app 在後台搶占資源,導致系統剩餘資源不足,從而導致切換界面頻繁殺 app,殺来殺去的

我試過,把不用的 app 全部鎖起來,正在使用的 app 就不會頻繁被殺掉

我會把很多 app,用 app quarantine 軟件生成快捷方式,可以快速鎖定和解鎖,app 要用的時候才解鎖,不用的時候就鎖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統殺後台嚴重,真是因為很多其它 app 在後台搶占資源,導致系統剩餘資源不足,從而導致切換界面頻繁殺  ...

把不用的 app 全部鎖起來,你用什么工具锁app了

网友C:
五楼提到的软件来了,不过我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楼提到的软件来了,不过我还没试

你的手机root 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恰和你相反,现在用的荣耀,系统杀后台很严重,看微信的时候刚锁屏马上解锁结果就要重新进,很痛苦,设置 ...

最新版本的固件么?怎么连vx都杀

楼主(2021-12-31):
引用 网友B:
系統殺後台嚴重,真是因為很多其它 app 在後台搶占資源,導致系統剩餘資源不足,從而導致切換界面頻繁殺  ...

整个app好像需要root权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app好像需要root权限

換手機換了一個類似的軟件,在開源平台 F-Droid 下載安裝的 Disabler
不過同樣需要 root 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