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用熔接,可裸纤拔插固定的光纤接口(低速数据用)?

楼主(2021-09-24):
工业设备现场需要拉TX RX分立式低速数据光纤(代替RS-232线路),由于每个用户现场距离无法确定,现场光纤长度无法确定需要实际剪裁。施工人员无法在现场直接做光纤接头。有没有一种插座(接口)能让裸纤玻璃丝部分放进去,锁紧(或做很简单的非熔接工艺)就能让光纤完成连接的?同事说以前在现场用过,我想象不出是什么样东西。而且这东西应该是和光纤T/R组件做在一起。

网友A:
现场熔纤这个业务其实挺常见的, 卖纤放纤熔纤端到端服务

网友:
有尾纤的冷接接头,但是也不是楼主说的那么容易,要剥皮,去涂敷层,切出合适长短然后酒精擦干净再放入冷接头里,楼主可以某宝查下 “光纤冷接子”,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熔纤这个业务其实挺常见的, 卖纤放纤熔纤端到端服务

对于搞通信的是必备业务,但我们不是专门搞光纤通信,可能这业务只占所有现场布线可能性1%不到,但有那么一些地方可能必须用这种方案。

网友B:
有不需要熔接冷接头,我看电信的都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不需要熔接冷接头,我看电信的都这么做

找到了,冷接头应该可以满足现场用,到时给现场配个切割刀再培训一下操作人员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搞通信的是必备业务,但我们不是专门搞光纤通信,可能这业务只占所有现场布线可能性1%不到,但有那么 ...

我们工程和你的需求完全一样, 偶尔用到拉远的485.  当地找卖光缆的直接一揽子搞定的. 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工程和你的需求完全一样, 偶尔用到拉远的485.  当地找卖光缆的直接一揽子搞定的. 价格也不贵 ...

就是跟你一样应用,不同的是这种活我们不太方便去现场叫人一揽子搞定,公司流程会搞死人。

网友:
西门子的大功率变频器上有那种粗的光纤

网友:
光纤冷接端子    不过这种方式长时间后会有一定的概率不通,买一台光纤熔接机就好了,目前国产的机器很便宜了,热熔可靠性高很多。

网友:
低速上粗纤啊  500um  1000um的那种  AVAGO原装插头 也就才几块钱一个   直接随便一剪捅进去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