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85通讯终端电阻位置不同对通讯有影响吗?

楼主(2021-09-24):
485或者CAN的终端电阻,放在远离接线端子的地方,对通讯有没有影响?或者,终端电阻在接线端子旁边,用拨码开关来选择使用终端电阻,拨码开关远离终端电阻,这样有没有影响?

网友:
485没有那么脆弱

网友:
很多现有很可靠的全球化产品,都是使用485拨码开关进行终端电阻选择的。
你这里说的核心,应该是拨码快关远离拔插端子对吧...
只需要拨码开关在终端电阻旁、在485发送器附件就好了

网友:
以光速的尺度想象一下,通信波特率多高才会因着信号的反射产生影响?

楼主:
我也希望就近放拨码开关,奈何实在是没空间

网友:
当然有影响 ,终端电阻最好放在最远两个节点处,可以独立。也可以放到最远的2个终端上。可以用拨码开关控制是否带终端电阻。拨码开关原离终端电阻,就是空线会比较长,最好不要这样。协议里有拓扑图。

网友:
大家以为楼主说的远是不同节点相距较远,但貌似楼主的意思是板上走线较远。
一个板上的距离相对于现场布线来说远不是一个数量级,板上就没有那么讲究远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