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继电器?

楼主(2021-09-24):
这种品牌搜也搜不到。最近这种类型的品牌大功率空调继电器不好找,原来用的松川没有现货。

楼主:
这种安装方式,30A,控制电压110 AC,220AC,只要一个触电,4个脚就可以。原来用的这个型号,因为交货期太长,等不了

网友:
妈 鸡 巴 牌继电器

网友:
汽车起动机继电器?

网友A:
HE1AN系列(松下)   HF116F/HF37F系列(宏发) 等等  应该有很多吧。 先去看下HF116F吧 尺寸完全兼容。37F看触点参数差不多 。

网友B:
这种大功率的,开合时需要过零检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功率的,开合时需要过零检测吗?

用在制冷,控制压缩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1AN系列(松下)   HF116F/HF37F系列(宏发) 等等  应该有很多吧。 先去看下HF116F吧 尺寸完全兼容。37F ...

谢谢解答。这是用在控制压缩机的,频繁启动所以用了这个来增大控制电流,客户都是国外的,指定需要国际品牌的配件,欧姆龙,松下,泰科这几家问的价格太贵了,基本都是大几十,松川才20多一个。松川供货期太长,等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