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源(三色)买哪种比较好?为啥看到的都是杂牌:(

楼主(2021-09-24):
明纬有led驱动电源,但是看到只支持单色led灯条,没看到明纬有支持3色led的驱动电源

某宝看了下,为啥3色led驱动电源基本都是杂牌呢?
下面几个成交量其实都算大的,
但是一看牌子,满满的杂牌味啊

3色led驱动电源,买哪个牌子比较好呢

item.taobao.com/item.htm?id=632141571175

detail.tmall.com/item.htm?id=616961578400

item.taobao.com/item.htm?id=607253446000

网友(2021-11-12):
找到驱动没?
RGB的实际应用不多,没量所以大牌很少做。
我们公司国内做LED电源算比较大的品牌了,没有RGB的标准品
只有给客户定制过,如果是恒压的就好找些,找个多路输出的就行了
实在不行就买3个驱动单独控制也可以,实际应用不少RGB也是用3个驱动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