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XL_F28069M 可否当做 仿真器 用?

楼主(2021-09-24):
我买了一块 ti  LaunchXL_F28069M,这个开发板板载了 XDS100v2 仿真器。
我在板上实验调试过一些程序,可以输出我要的 PWM 波形。
现在我自己做了一块板,用的主芯片是 F28035。我从 LanchXL_F28069M 板上焊出线将 JTAG 的信号(TMS,TCK,TDI,TDO,TRST)和 GND 连到我的 F28035 板子上。
现在能检测到我的板子,但无法下载程序。
The configured device (TMS320F28069), does not match the detected device (TMS320F28035).
请问这样连接是可行的吗? 要怎样才能下载调试我的 F28035 ?
请大神指点。

另外吐槽一下,ti 的 ccs 开发软件,也用的 eclipse IDE,实在是难用,莫名其妙。

网友A:
可以,你要把原来LaunchXL_F28069M板子上的mcu取掉,要不会影响烧写

网友:
這個系列用過一段時間,受不了,換 stm32 了

网友:
The configured device (TMS320F28069), does not match the detected device (TMS320F28035).  要把TMS320F28069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要把原来LaunchXL_F28069M板子上的mcu取掉,要不会影响烧写

如果是要把芯片取下来,那就是没法当 仿真器 用了。
我好像记得 有一种 LaunchXL 是通过跳线帽跳线,就可以当独立 仿真器 用的。

网友:
买老的那种Launch 28021  或者 Launch 28023

网友B:
楼主查一下电路图看是否有跳线帽可以断开与28069M的连接。如果没有只能把芯片焊下来。
某宝上XDS100v2 仿真器也就是百元的样子,单独买一个更省心。

多说一句,之前用TI的28035和28069,总是与STM32去比较价格,败得一塌糊涂。没想到到了今年情况完全反转,现在看看这2颗的价格,真是良心价啊!

楼主:
试了一下,将隔离后面的电源断开,也就是拉开 JP1,JP2 跳线帽,不给 F28069 供电。 然后直接在隔离前引出 JTAG 信号,可以调试外接的板子。就是这样没隔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查一下电路图看是否有跳线帽可以断开与28069M的连接。如果没有只能把芯片焊下来。
某宝上XDS100v2 仿真 ...

大部分都转st了,我知道很多做变频和永磁的都转stm32了。
ti的dsp大部分是在伺服以及台系的产品上。

论入门的难度,ti确实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