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pcie3.0和gpu pcie2.0两个芯片阻抗要求不一样,如何控制阻抗

楼主(2021-09-24):
请教一下:
CPU PCIE3.0阻抗要求85Ω  AC耦合电容0.22uf
GPU PCIE2.0阻抗要求100欧姆  AC耦合电容0.1uf

CPU和GPU做到一块板子上,芯片到芯片连接,如何控制阻抗,走85还是100,AC耦合电容用哪个
CPU和GPU做成主板和PCIE子卡的形成(插槽和金手指),各自阻抗如何控制呢?AC耦合电容如何选择
想要找到官方一点的文档说明资料

intel 的cpu参考设计有么有这方面的文档,官网怎么找不到呢
pci sig协会是不是一般注册不了,资料没办法看

网友A:
要不做个90Ω吧,基本上+-10%问题不大

网友:
不同的线宽和间距就可以

网友B:
随手一搜就有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是用2.0还是3.0,也可以直接就用0.22uf,反正是自动协商,向下兼容的
至于阻抗跟2.0和3.0不关系,有85也有100,具体以芯片厂家资料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做个90Ω吧,基本上+-10%问题不大

做一块板子上90,母板子卡的形式呢,有没有这种说明文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手一搜就有

这个文档早看过了,对我提到的问题,没太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是用2.0还是3.0,也可以直接就用0.22uf,反正是自动协商,向下兼容的
至于阻抗跟2.0和3.0不关 ...

CPU资料让走85,GPU资料让走100,这个怎么搞,总不能一段85,一段10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资料让走85,GPU资料让走100,这个怎么搞,总不能一段85,一段100吧

CPU PCIE3.0阻抗要求85Ω  AC耦合电容0.22uf
GPU PCIE2.0阻抗要求100欧姆  AC耦合电容0.1uf

个人觉得对接时候,只能协商到2.0,那么就以PCIE2.0的阻抗为准吧,即“GPU PCIE2.0阻抗要求100欧姆  AC耦合电容0.1uf”

网友C:
按pcie2.0即可

网友:
90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pcie2.0即可

我网上搜了搜还有说按PCIE3.0的,说INTEL的CPU参考设计有这种阻抗不一致的说法,但是官网没找到

网友D:
大部分文档4,6层的板子推荐用100的阻抗,8,10层的推荐用85的阻抗。我的理解是因为在1.6的板厚的情况下,相对容易实现对应的阻抗。很多高速连接器都会有85,90,100的阻抗选择。

网友:
从哪里可以找到j1900这种最小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文档4,6层的板子推荐用100的阻抗,8,10层的推荐用85的阻抗。我的理解是因为在1.6的板厚的情况下, ...

但是关于PCIE2.0和PCIE3.0如何对接的问题,相关资料不好找

你说的这个文档还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关于PCIE2.0和PCIE3.0如何对接的问题,相关资料不好找

你说的这个文档还能找到 ...

不用什么文档,你要知道pcie是向下兼容的,直接用0.22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