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反向二极管的IGBT还需要外加续流二极管么?

楼主(2021-09-24):
rt,谢谢

楼主:
搞电源的大神指导下

网友:
IGBT内的反向二极管是工艺二极管,跟普通二极管没多大区别,反性恢复特性非常辣鸡,不能用来作高频续流。若非ZCS,外面还是并超快速二极管的好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变频器或者其它一些设备,都是利用igbt内置的反并联二极管续流。
不会额外增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
等大佬科普学习

网友:
有带普通二极管,用于软开关应用的,如家用电磁炉常见的FGA25N120,也有带超快速二极管,开关电源和电机驱动专用的,例如FGH40N60,要按实际需要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