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 无感六相驱动 用的比较器触发外部中断来换相,容易停机

楼主(2021-09-24):
如题,   现在的代码是  用比较器触发外部中断, 来实现换相,   现在就是某一项受到干扰, 后  那一步就停止在那里了

现在想到的办法是,指定时间内没完成换相,就自动切换到下一项。
大家自己写代码都是怎么去处理这个的

PS  电机永远往一个方向不容易出这个问题,现在电机要求来回不段换方向,偶尔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用查询的方式可以的

网友B:
我是用AD做的,堵转时容易停机,堵转电流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查询的方式可以的

查询方式我也考虑过 ,不过如果  错过了  过零比较点, 是不是也会停住呢

我明天试试看 增加 超时强制换相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AD做的,堵转时容易停机,堵转电流上不去。。

我启动应该没问题, 估计 问题还是出在   过零比较 上了,    这个干扰会出现

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处理  错过过零比较点 然后停转的问题的

网友:
blheli有完整答案

网友C:
肯定不能只依赖采样来进行换相,都是做滤波和递推的。

网友:
参考6楼方案

楼主:
谢谢 我去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查询的方式可以的

确实 没有做任何处理 ,只是把外部中断的内容放到定时器里做扫描 ,结果 可以正常转了, 现在 继续做下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 没有做任何处理 ,只是把外部中断的内容放到定时器里做扫描 ,结果 可以正常转了, 现在 继续做下优 ...

这么说是中断太敏感了,查询反而起到滤波的效果?楼主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是中断太敏感了,查询反而起到滤波的效果?楼主觉得呢?

并不是哦 ,中断有可能因为优先级或者别的原因 丢了一步,  就卡住在那一相了

查询方式步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能流畅转了,但是效率还不高,   得好好研究下这个系统,第一次自己写无感的,  看了论坛的一些资料,里面有好多学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是哦 ,中断有可能因为优先级或者别的原因 丢了一步,  就卡住在那一相了

查询方式步存在这个问题, ...

那把中断优先级尽量调高些对比看是否有改善?中断响应应该更及时才对。

网友:
可以在中断和查询里各用个全局变量记录下次数,用串口输出对比一下两个变量?

网友:
要深入理解查询和中断,不要把书上讲的当做绝对的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深入理解查询和中断,书上讲的并不一定正确。

个人理解中断事件是硬件触发的,应该不会漏,除非中断前端自带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深入理解查询和中断,书上讲的并不一定正确。

现在测试下来 相同的PWM    转速和有感的差了好多

应该是30度角度的问题,

还有 blheli 的资料都是 汇编的   这个有点难搞哦

网友:
做无感的快速正反转,首选高频注入,其次是ti的fast估算器。
方波无感做快速正反转也得用高频注入方式才最好,为什么不用foc呢?方波控制性能没有foc的好的,也过时了。
汇编有难度很正常,我推荐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会去看的,高手有时候就是比一般的人更勤奋而已,下死功夫,但聪明人都在找捷径。

网友E:
方波电动工具上大量应用.一个电板手小6管板子竞争到18.5的低价..   FOC有捷径 , 华大.,峰岹, 新唐, 杰发,凌欧... 用他们片子,全面技术支持,, 已经做到改改配置程度.  片子价格便宜到发指 如果没有发指, 就是用量还不够多,..
16楼说得很好啊.   比如上万转的 角磨, 怎么可能是用定时器查询. 也怎么可能用AD做.反电势检测啊.   成熟的都是 清一色比较器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方波电动工具上大量应用.一个电板手小6管板子竞争到18.5的低价..   FOC有捷径 , 华大.,峰岹, 新唐, 杰发,凌 ...

国产芯片配的方案能有什么性能呢?当然便宜了。

高速无感方波也是用的查询,所以我说不要把书上讲的太当真。

无感方波或无感foc如果性能一般,就只能做便宜的令人发指的东西。工程师如果只是拿这些方案,修修改改就出货,就是辛苦活,也没什么竞争力。要玩无感方波,可以尝试开发高压植保机电调,这个需要较高的技术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波电动工具上大量应用.一个电板手小6管板子竞争到18.5的低价..   FOC有捷径 , 华大.,峰岹, 新唐, 杰发,凌 ...

很多原厂可以提供源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国产芯片配的方案能有什么性能呢?当然便宜了。

高速无感方波也是用的查询,所以我说不要把书上讲的太当 ...

高压植保机电调有什么特色?或者说难度在那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高压植保机电调有什么特色?或者说难度在那

也没什么,就是大惯量的螺旋桨快速平滑启动,直径约1米多,还有就是在电机低速运行时或启动时,油门可以瞬间一拉到底,可以在油门关闭到满油门间快速反复来回操,油门是直接给,没有斜坡缓慢上升。当然,硬件也是比较的有挑战性。一般稳态100a,瞬态400多安,电压50v。最后就是实际的飞行,可以搞个大水箱装水了飞,大概30多公斤的样子,飞行控制灵敏,不掉下来,做到这样,无感方波就算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也没什么,就是大惯量的螺旋桨快速平滑启动,直径约1米多,还有就是在电机低速运行时或启动时,油门可以 ...

大惯量快速启动是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大惯量快速启动是麻烦

瞬间拉油门才是挑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瞬间拉油门才是挑战

瞬间是多少  有图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瞬间是多少  有图没

用你拨动遥控器油门杆最快的速度,反复来回操
做不好的话,直接就是啪的一声,整个控制器变成一团火球,还会有绿色的火焰,烧完后还有铜质的小球,应该是PCB和散热铜片生成的舍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你拨动遥控器油门杆最快的速度,反复来回操
做不好的话,直接就是啪的一声,整个控制器变成一团火球, ...

舍利子形容很贴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启动应该没问题, 估计 问题还是出在   过零比较 上了,    这个干扰会出现

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处理  错 ...

我后来查明了原因,是过零判断的问题,中点引脚被硬件意外拉低了。ADC速度上不去,后面还是改成了比较器,用20us中断查询,一个比较器,分时切换3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能只依赖采样来进行换相,都是做滤波和递推的。

你的滤波和递推是什么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