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床再次翻车,3月份买的床,散味到现在还是臭的

楼主(2021-09-24):
放这个床的房间密闭1个小时,基本就能被呛得没法睡着。床头柜关上1个小时,打开闻一下,简直刺激。

卖家说这是正常的松香味,不属于异味,拒绝处理。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如何维权?

楼主:
床头骨架是这样的,看上去也是纯实木,不是人造板

网友:
时间太久了,很难维权了。你需要出示专业报告,比如找有资质的公司出具的甲醛超标报告,然后投诉到平台。

我试过淘宝买了一张沙发(好像1500元),小孩一坐上去就浑身红点。

但包装已经扔掉,幸亏厂家还认账,我自愿付150元运费和包装费退货了。

以后买家具,宜家是指定供应商。省得折腾。

就算最便宜的499元的小沙发质量都非常好,也绝对不会对皮肤有刺激。

网友:
我是推荐去宜家买家具....没有味道还有质量保证,今年换了10年的沙发,宜家的那款真皮的味道基本没有,我认为值得推荐。

网友:
实木+水性漆

网友A:
甲醛是无色无味的,不放心可以找人上门测一下,正常木头的松香味道不用太担心。另外为啥我感觉松木味道挺好的呢?

网友:
我屋里的几个柜子一年到头都有味道的。。估计是潮了,木板发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甲醛是无色无味的,不放心可以找人上门测一下,正常木头的松香味道不用太担心。另外为啥我感觉松木味道挺好 ...

甲醛是一种有机化学物质,化学式是HCHO或CH₂O ,分子量30.03  ,又称蚁醛。
无色有刺激性气体,对人眼、鼻等有刺激作用。

无良商家误导了不少人,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甲醛无色无味。

网友B:
我买过家具后,都推荐周边的人,直接买实体店的样品。已经给你放过一段时间了,现场又能看到是否有味。

网友:
这么晚还不睡原来是床不行啊?。哈哈?。我也买了一张类似的科技布软床,放了三个月还是有味道,只能丢另外一个房间继续散味。然后把租房时用的简易木架床拿来睡

网友:
应该是上面那些皮子的味道吧。
我买的顾家的皮沙发味道大,京东上买了喷剂除味道的,效果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家具后,都推荐周边的人,直接买实体店的样品。已经给你放过一段时间了,现场又能看到是否有味。 ...

在通风环境(家具店肯定是通风的,否则人没法呆),甲醛无法累积,闻不到有味道。除非是柜子。

网友:
家具类的还是实体店和宜家吧,其它真不用考虑了。

网友:
年初也是买了双人床,货不对板,都装了一半了,卖家不肯退,运费好几百的,叫补发和图片一样的床板又不肯,
只好联系了客服介入,退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床头骨架是这样的,看上去也是纯实木,不是人造板

其实床不是必须品,因为他只是个支架。买了好几张床了。现在想尝试买铁架放床垫。床头用软包。现在床没几个结实的 动作稍大点就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甲醛是一种有机化学物质,化学式是HCHO或CH₂O ,分子量30.03  ,又称蚁醛。
是无色有刺激性气体,对人 ...

弄一瓶纯甲醛撒地上,你能感觉到刺激性。家具散发的那点不能达到的,放心好了。

网友C:
实体店可能比天猫更便宜。
但是味道,不要说半年,一年都可能还会有。
多开窗,晚上没开的时候用空净。屋里放一些活性碳。
开始的一个月,空净的效果是真的好,原来有味道的房间,开这个之后是一点味都闻不到。不过后来这玩意就失灵了,要换芯。

网友:
你需要的是杉木+无漆。杉木需要木头刚开出来的那种,自己晒干最好。
自己买个电锯+电刨+电动打磨机(可选),最简单的款式,基本上可以自己干的来。

网友:
杉木、松木本身是有气味的,你有没有闻过这种木头的气味?如果不一样,才有可能有害处,如果是一样,倒没啥问题。

网友D:
买销量前几的,就是那种互联网品牌;我买的桌子、床生产日期都超过3个月 比如**木语,**木业;贵不了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实体店可能比天猫更便宜。
但是味道,不要说半年,一年都可能还会有。
多开窗,晚上没开的时候用空净。屋里 ...

必须要装新风。今年沙尘暴室外pm10一度破万,室内新风+ffu中档不超过70。。上周才发现家里各种棉絮的来源----毛巾用几个月之后用洗衣机洗了之后涤的时候开始大量掉毛,衣服上全部都是!!!这是个巨坑,从此往后毛巾单独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销量前几的,就是那种互联网品牌;我买的桌子、床生产日期都超过3个月 比如**木语,**木业;贵不了多少 ...

你不知道有一种职业叫做刷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须要装新风。今年沙尘暴室外pm10一度破万,室内新风+ffu中档不超过70。。上周才发现家里各种棉絮的来源 ...

我和楼主是朋友。他家没装新风。所以只能告诉他弄个空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家具后,都推荐周边的人,直接买实体店的样品。已经给你放过一段时间了,现场又能看到是否有味。 ...

正解,找大品牌的实体店,直接要展品。我家的床是什么胡桃木还是啥(忘记了),在皇朝实体店,掀开床板在用鼻子闻不通风的角落,确认没味道后,直接跟店员说一定要展品,交钱后,在展品不同内壁上用大头笔做上记号。送过来放卧室关门关窗静置几天,果然一点味道也木有,非常棒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买销量前几的,就是那种互联网品牌;我买的桌子、床生产日期都超过3个月 比如**木语,**木业;贵不了多少 ...

你太大真了,我之前就是买的京东上销量前几的儿童床,放了半年,还有味道,用甲醛试纸测,就是有甲醛,后来直接丢掉,去实体店重新买了相同款式的,都是实木,比京东上便宜50%,还没味道。网上的销量好评都是刷的

网友:
楼主不要听卖家忽悠,你可以买甲醛试纸测试,肯定有甲醛。甲醛对人的伤害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知道有一种职业叫做刷单?。。

刷单,这种都有实体店的,自己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太大真了,我之前就是买的京东上销量前几的儿童床,放了半年,还有味道,用甲醛试纸测,就是有甲醛,后 ...

嗯,你说得对。我始终认为如果价格和用料要成正比,自己选择的时候要甄别;

网友:
想起了大学时的一位同学,把所有不正常的味道都称为“臭”,我这位同学是四川的,具体四川哪个地区的记不清了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A:
甲醛是无色无味的,不放心可以找人上门测一下,正常木头的松香味道不用太担心。另外为啥我感觉松木味道挺好 ...

甲醛  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1、联系卖家,退货退款,可接受折旧,这方法估计是够呛了。
2、如果是我,及时止损,找个地方当二手的卖了吧。然后买新的。

网友H:
我一直觉得用工业铝型材做一个床是最经济无毒的。

网友:
Zinus的铁床还是很不错的。全圆角不会磕伤腿,不用时可以折叠收纳。嫌底部收纳空间不够还可以把脚垫高。实测稳定性也没啥问题。铁皮涂漆无任何异味。沃尔玛4.6星好评。
上面放个宜家床垫就很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解,找大品牌的实体店,直接要展品。我家的床是什么胡桃木还是啥(忘记了),在皇朝实体店,掀开床板在 ...

我也是这么买家具,看好实体店的哪个就要哪个,用笔做好记号,拒绝从工厂发货的家具。之前吃过亏,从工厂给发的新做的腻子还是湿的,花纹做工也都没实体店摆设的好,还不环保。

网友:
怎么不去宜家买呢,在网上买风险大太了,万一要退货,运费岂不是吓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觉得用工业铝型材做一个床是最经济无毒的。

严重同意,一床恒久远。

网友:
松木是味道很大的,就算没油漆 封闭的地方也会长时间有味道,买硬木家具都不会长时间很大味道,木家具制作过程一般切割安装好就直接刷油漆,所以松木味道会一直存在。买橡木榉木之类刷木蜡油或者水性漆的会好很多。

网友:
铁架床也是要刷油漆吧

宜家是不二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