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收发同步的问题

楼主(2021-09-25):
大家好!
      本人最近在做超声定位的项目,原本的设想和测试结果不一致,麻烦大家看看我这个设想是否有改进的方法。
超声波项目有一个发送器和一个接收器,两个模块由24L01无线模块同步。
原理如下:
       超声波接收模块通过24L01发送指令让超声波发送模块发送超声同时超声波接收模块开始计时,假设无线收发通讯延迟固定(忽略两个超声波模块之间的距离,无线传播时间光速可忽略),通过接收模块接收到超声间隔计算超声波发送模块的距离。

但是问题出现在,两个24L01模块间接收指令延迟有时候不固定,绝大数时间固定。
两个无线模块一个配置为Tx,打开ACK。另一个无线模块配置RX,回送ACK。Tx模块在接收到RX发送的ACK后进入中断翻转GPIO,RX模块在接收到TX指令后自动会送ACK进入接收中断后立马发送超声,用逻辑分析仪检测TX的GPIO翻转时刻和超声控制引脚的时间间隔,发现延迟不固定。大部分延迟都固定。波形如下图:

正常延迟

延迟落后了

延迟太短了

我的这个无线模块延迟方案是否有问题,还是我程序编程有问题?如果方案有问题,各位有什么其他同步的方案吗?

网友A:
无线数传芯片的延时对于你这个应用是不合适的,这类芯片为了可靠传送数据里面的校验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数传芯片的延时对于你这个应用是不合适的,这类芯片为了可靠传送数据里面的校验比较多的 ...

有推荐芯片吗?延迟如果固定  我到接收端额外添加延迟抵消就是  问题是不固定延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芯片吗?延迟如果固定  我到接收端额外添加延迟抵消就是  问题是不固定延迟 ...

芯片谈不上,我做会考虑有线方式,电缆或光纤。再不行用类似FM发射接收方式

网友:
用无线同步一个时间,双方按固定的时间规律启动超声,时间同步有很多成熟的方法。

网友:
“nrf24l01收发同步的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让主机和从机每秒的前10ms将一个IO拉高,然后拉低。用示波器同时测量这两个引脚,计算时间差,再修正一下时间的误差应该就完美了。如果我记得没错,NRF24L01 发送一包数据的时间与模块之间的距离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示波器上测量的时候,模块之间的距离不需要隔很远。

转载,lz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