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跳动的工程师在 GitHub 上开源了一项视频自动抠图技术

楼主(2021-09-25):
前不久,来自字节跳动的工程师在 GitHub 上开源了一项视频自动抠图技术:RobustVideoMatting。

该技术引入了一种强大、实时、高分辨率的人物视频抠图方法,使用循环神经网络,在处理视频流时有时间记忆,可在任意视频上做实时高清抠像。在 Nvidia GTX 1080Ti 上实现 4K 76FPS 和 HD 104FPS。

GitHub:github.com/PeterL1n/RobustVideoMatting/

视频

http://t.cn/A6MbcYez

网友:
厉害,以后的视频基本不可信了,高级PS了

网友:
今后  好莱坞拍摄成本大大降低    眼见为实再一次被掀翻不见低

网友A:
是不是以后我也可以客串电源里面的群众演员了

网友B:
国内的AI落地和作用水平确实走的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AI落地和作用水平确实走的比较快

为了估值吧。是家公司都在搞AI, 不搞AI的公司拿不到钱喽。

网友:
ai在超级釆样(标清变高清)与抠图上,进步超乎想像

网友:
以后手机视频查岗也没用了

网友:
bilibili的弹幕也有类似的抠图功能,会自动把人抠出来置于最上一层,弹幕在第二层。这样弹幕就不会遮盖住人了。

网友:
我估计这项技术火不了太久,因为后边大概率都是直接对人进行动捕三维建模,然后用AI配音。美国的大学在大量招收具有计算机博士背景但又愿意从事三维建模的老师,这就说明问题了。

网友C:
网上不少明星下海的AI视频,挺逼真的

网友:
可以体验随时客串一下了

网友:
貌似Google meet, Microsoft teams视频会议都有类似的功能,可以模糊/替换背景,有时候挺有用的

网友D:
亲自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自测试一下:

看来楼主位的视频不客观,美化了自己。

你制作的我看了一下,动作稍快就有意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楼主位的视频不客观,美化了自己。

你制作的我看了一下,动作稍快就有意外:

看了原视频,应该还是留了一手,开源的应该是MODNET版吧,ours那个才是他们自己用的

网友:
试了一下,比剪映自带的AI抠图强一点,但是效果肯定代替不了绿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以后我也可以客串电源里面的群众演员了

电源里面哪有演员,你说的是电容、电阻、电感、功率管和变压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不少明星下海的AI视频,挺逼真的

我朋友问,从哪可以下载?

网友:
是啊!哪能下载,我亲测下

网友:
你显卡不够好.所以速度跟不上吧;你用的是什么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不少明星下海的AI视频,挺逼真的

看过迪迪热巴的 确实很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