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弯折180度的木头原来是用蒸汽蒸过后加工出来的

楼主(2021-09-25):
将木头用蒸汽蒸过后,竟然可以弯折近180°还不断裂。终于知道那些奇形怪状的木质艺术品,是怎么做出来的了[哆啦A梦吃惊]

(Reddit: aceforest)  http://t.cn/A6MbUdOJ

网友A:
怎么保持住的呢

网友:
话说小时候做风筝,也是把竹条蘸水用火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保持住的呢

冷却后就会固定。

网友B:
混过木工论坛的应该都知道这个办法?
里面有不少自己动手装修房子的,在那边学了不少装修知识。

网友:
http://www.zuojiaj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2009真正的女汉子,想水电泥水木工自装的。后面应该是坚持不下去,这种自装的有的男的一个人做了两三年才做完。

网友: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C:
受潮后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受潮后容易变形

装配时有固定的,基本不会变。

网友:
小时候自己做鱼竿也是这样一点一点掰直的

网友:
以前亲戚的家具厂,是用水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混过木工论坛的应该都知道这个办法?
里面有不少自己动手装修房子的,在那边学了不少装修知识。 ...

图上哪种现在又很多可以直接定好,回来自己拼装的。不过也要用胶的,量多量少的问题,不用的话,时间久了接头回松动的。再就是没有大型机械,确实很费功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上哪种现在又很多可以直接定好,回来自己拼装的。不过也要用胶的,量多量少的问题,不用的话,时间久了 ...

熬鱼鳔胶?其实木工胶有无甲醛的耐水胶

网友:
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