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使用过苹果AirTag + 安卓手机,使用体验如何?

楼主(2021-09-25):
支持文档阐明了 AirTag 用户可以在任何支持 NF C的智能手机(例如iPhone或Android手机)上查看丢失的模式消息。

也就是说只要这款手机支持NFC功能,就可以使用这个东西,包括安卓手机。

1。电池好更换吗? 一个电池使用多长时间?

2。可靠性高吗?使用范围内可靠性能够达到100% ?

网友A:
1、iPhone一直用,安卓没用过。电池很耐用,2个月了还95%电池,电池很容易更换,纽扣电池;
2、定位原理就是蓝牙信标往周围发射信号,有iPhone经过或者水果公司的其他设备,就会解析这个信标,完了协助把数据上传到水果的服务器,帮助查询。

几个问题:
1、如果3天(好像是)定位器主人没有附近出现过,移动就会滴滴的响,很烦人,我猜测也是未来主要耗电的地方。
2、有时候会突然找不到了,不清楚啥情况,官方说明连续5次扣掉电池再上电,就会重置配对。所以有可能一段时间后就丢了,当然如果捡到一个,也可以这样复位;

我现在按照网上的介绍直接暴力拆开,把发声的线圈给拆了,重量轻了很多,再也不乱响了。

默认的背面是一个不锈钢的电池盖,感觉一般重量都被这里占据了。并且这个造型太咋眼,放哪里谁都会看得到,用来防丢失不安全。
如果有时间有精力,我计划把电路板拆出来,重新3D打印做个新外壳,会更小巧更好用。

网友:
这个功能是指支持NFC就可以读出tag的id和主人手机号的一部分,方便你找执法机关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Phone一直用,安卓没用过。电池很耐用,2个月了还95%电池,电池很容易更换,纽扣电池;
2、定位原理就 ...

我使用安卓手机,知道有人使用安卓用得很好吗?

网友:
按原理好像所有水果设备都当作转发服务器,这样手机不在附近也能找到。

手机在附近的话,应该无区别。

没有用过,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安卓手机,知道有人使用安卓用得很好吗?

私信我个地址,快递一只全新送莫大,自己体验最好啦,哈哈……,买了4只套装的,还多余2只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