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3977驱动步进电机不发脉冲时电机吱吱叫

楼主(2021-09-25):
发脉冲电机跑起来的时候,也听不到;

但是不发脉冲的时候,电机就一直叫

楼主:
有时候叫,有时候又不叫,搞不清规律。

网友:
电机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
建议你到淘宝买现成的3977驱动板,看看别人的叫不叫。

我们01机就是使用3977的,没有声音的。

网友:
还是tmc的好,运行静音

网友:
从经验上看,着重检查电流环的问题,

比如采样电阻是不是异常,电流的PID参数是不是过猛,供电的电压是不是和电机额定电压匹配。

网友:
A3977这种老掉牙芯片有声音是没办法的,至于声音大小就要看你的布局布线好不好和电流采样电阻选得对不对,只能说吱吱声可以做得很小但无法完全消除。

要完全静音可以选Trinamic的,不过内置MOS的型号电流偏小(以驱动42电机为主),外置MOS的整体成本较高。

网友:
能听见一般是电流环部分的布局布线不好。

网友:
电流采样电阻上并了电容,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锁相噪音,采样电阻用的什么的?合金电阻? 有一些合金电阻会导致噪音增加,如果是普通的贴片电阻,考虑一下PCB的走线处理方面